怎么统计用无操作时间?

楼主:
目的:比如手机用户无任何操作达2分钟后,手机播放动画
办法:起个定时器,定时器超时并且没有用户超作就播放动画

问题是:怎样收集用户的所有按键消息和触摸屏点击、移动消息?

网友A:
背光灯控制可以参考

网友:
检测外部输入,有外部输入就清零,否则计数,计数达到指定值(2分钟)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灯控制可以参考

对,我立即就想到了这个方法。。。

网友:
可以修改背光灯代码,在背光灯关闭的时候播放动画。。。。

网友:
背光灯的状态实际是和当前的电源状态相关的,当电源进入某一种状态时,你就可以播放动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下面PM是通过检测UserActivity事件来处理的,keybdevent,touchevent都会触发该事件
其实用背光的控制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PM来管理背光,一种是背光自己跑一个线程来处理Timer,而且需要别的驱动的配合.

谢谢大家,你们的方法都是好办法!
我先试着按hzdysymbol的方法做下:)

网友:
用SetTime函数不就好了吗?然后接受到任何消息的话,Time清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下面PM是通过检测UserActivity事件来处理的,keybdevent,touchevent都会触发该事件
其实用背光的控制也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PM来管理背光,一种是背光自己跑一个线程来处理Timer,而且需要别的驱动的配合.

已经按这种方法做得差不多了,谢谢!
还有点小问题就是UserActivity和SetTimer都不太准确

网友:
散分,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