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晶振做定时器的c51程序怎么写呢

楼主(2008-12-05):
51单片机用晶振做定时器的c51程序怎么写呢
51单片机用晶振做定时器的c51程序怎么写呢
定时器
程序

网友A:
延时 计数

网友B:
初始化TMOD选择工作方式,设置初值,用中断的开中断,写中断服务。最后TR0/1 = 1。OK

网友C:
51单片机里面的定时器就是根据晶振来做定时的,正如2楼所说,转化为代码即可……

网友D:
这个随便找本单片机C语言的书籍都有讲的。
一般C指令要看执行时间转换成汇编吧,就知道了。

网友E:
初始化TMOD选择工作方式,设置初值,
开中断,写中断服务。
最后设置TR0/1 = 1

网友F:
我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在本社区我的博客里,楼主可以去看看。觉得好的话,留个言,谢谢。

网友G:
网上大把例子啊。
搜 51 定时器 例程
初始化TMOD选择工作方式,设置初值,打开中断,写中断服务代码。 置TR0/1 = 1。

网友H:
定时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