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个错误found illegal attempt to declare homograph of label

楼主:
--DDPB.VHD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DDPB IS
  PORT(START,WCLK:IN STD_LOGIC;
           CLK1HZ:IN STD_LOGIC;
           DDBZ:OUT STD_LOGIC);
END ENTITY DDPB;
ARCHITECTURE ART OF DDPB IS
  SIGNAL T60S:STD_LOGIC;
  SIGNAL WCLKCOU: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产生60 s周期性跳变信号进程
  PROCESS(START, CLK1HZ) IS
    VARIABLE CNT60: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BEGIN
    IF START='1' THEN
CNT60:="00000000"; T60S<='0';
    ELSIF CLK1HZ'EVENT AND CLK1HZ='1' THEN
      IF CNT60="00111100" THEN --CNT60=60
              T60S<='1'; CNT60:="00000000";
            ELSE
              CNT60: =CNT60+'1'; T60S<='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每分钟行驶距离计算进程
PROCESS(START, WCLK, T60S) IS
    BEGIN
    IF START='1' THEN
      WCLKCOU<="00000000";
    ELSIF WCLK'EVENT AND WCLK='1' THEN
      IF T60S='1' THEN
        WCLKCOU<="00000000";
      ELSE
                WCLKCOU<=WCLKCOU+'1';
                                            --距离计算,单位为m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等待标志判别进程
  PROCESS(WCLKCOU,T60S) IS
    BEGIN
    IF T60S'EVENT AND T60S='1' THEN
      IF WCLKCOU<="11001000" THEN --WCLKCOU<=200
            DDBZ<='1';  --等待
      ELSE
DDBZ<='0';  --行驶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
END ARCHITECTURE ART;

网友:
神啊,救救我吧。

网友:
期待今天高手出现。

网友:
不抛弃,不放弃。

网友:
符号问题哟

:)我今天也遇到类似的错误,语法我没看,但是有一点我敢确定是错误的,你看到这两句话的区别了吗?
CNT60: =CNT60+'1'; T60S<='0';与CNT60:="00000000" ,错了一个符号:=中间不应该有空格的哟,我就是因为这句话,程序出现了58个错误,你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