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keil上编译的程序,在Linux下有对应的编译环境吗?

楼主:
可以用gcc吗?
如下是一个跑马灯的程序,可以在keil上编译,并烧到单片机上,可以跑起来。
烧程序用的是 STC_ISP。

若我想把开发环境转移到Linux上,有相应的 编译平台和烧程序软件吗?
下面这段代码直接用gcc不行吧?

#include
#include
void delay(void)
{
        int i;
        int j;
        int temp = abs(rand());
        for(i=0;i<150;i++) {
        {
            if(temp > 2000)
                    continue;
                else
                        for(j=0;j
        }
        }
}

void main(void)
{
        int i;
        while(1)
        {
                P1 = 0xFF;
                delay();
                for(i=0;i<8;i++)
                {
                            P1 = 0xFE;
                        delay();
                                P1 = 0xFD;
                        delay();
                                P1 = 0xFB;
                        delay();
                                P1 = 0xF7;
                        delay();
                                P1 = 0xEF;
                        delay();
                                P1 = 0xDF;
                        delay();
                                P1 = 0xBF;
                        delay();
                                P1 = 0x7F;
                        delay();

                }
        }
}

对应的reg32.h文件内容如下:

sfr P0    = 0x80;
sfr P1    = 0x90;
sfr P2    = 0xA0;
sfr P3    = 0xB0;
sfr PSW   = 0xD0;
sfr ACC   = 0xE0;
sfr B     = 0xF0;
sfr SP    = 0x81;
sfr DPL   = 0x82;
sfr DPH   = 0x83;
sfr PCON  = 0x87;
sfr TCON  = 0x88;
sfr TMOD  = 0x89;
sfr TL0   = 0x8A;
sfr TL1   = 0x8B;
sfr TH0   = 0x8C;
sfr TH1   = 0x8D;
sfr IE    = 0xA8;
sfr IP    = 0xB8;
sfr SCON  = 0x98;
sfr SBUF  = 0x99;

/*  8052 Extensions  */
sfr T2CON  = 0xC8;
sfr RCAP2L = 0xCA;
sfr RCAP2H = 0xCB;
sfr TL2    = 0xCC;
sfr TH2    = 0xCD;

/*  BIT Registers  */
/*  PSW  */
sbit CY    = PSW^7;
sbit AC    = PSW^6;
sbit F0    = PSW^5;
sbit RS1   = PSW^4;
sbit RS0   = PSW^3;
sbit OV    = PSW^2;
sbit P     = PSW^0; //8052 only

/*  TCON  */
sbit TF1   = TCON^7;
sbit TR1   = TCON^6;
sbit TF0   = TCON^5;
sbit TR0   = TCON^4;
sbit IE1   = TCON^3;
sbit IT1   = TCON^2;
sbit IE0   = TCON^1;
sbit IT0   = TCON^0;

/*  IE  */
sbit EA    = IE^7;
sbit ET2   = IE^5; //8052 only
sbit ES    = IE^4;
sbit ET1   = IE^3;
sbit EX1   = IE^2;
sbit ET0   = IE^1;
sbit EX0   = IE^0;

/*  IP  */
sbit PT2   = IP^5;
sbit PS    = IP^4;
sbit PT1   = IP^3;
sbit PX1   = IP^2;
sbit PT0   = IP^1;
sbit PX0   = IP^0;

/*  P3  */
sbit RD    = P3^7;
sbit WR    = P3^6;
sbit T1    = P3^5;
sbit T0    = P3^4;
sbit INT1  = P3^3;
sbit INT0  = P3^2;
sbit TXD   = P3^1;
sbit RXD   = P3^0;

/*  SCON  */
sbit SM0   = SCON^7;
sbit SM1   = SCON^6;
sbit SM2   = SCON^5;
sbit REN   = SCON^4;
sbit TB8   = SCON^3;
sbit RB8   = SCON^2;
sbit TI    = SCON^1;
sbit RI    = SCON^0;

/*  P1  */
sbit T2EX  = P1^1; // 8052 only
sbit T2    = P1^0; // 8052 only

/*  T2CON  */
sbit TF2    = T2CON^7;
sbit EXF2   = T2CON^6;
sbit RCLK   = T2CON^5;
sbit TCLK   = T2CON^4;
sbit EXEN2  = T2CON^3;
sbit TR2    = T2CON^2;
sbit C_T2   = T2CON^1;
sbit CP_RL2 = T2CON^0;

网友A:
至少也要搞个交叉编译环境。得看有没有针对该硬件的开发工具,估计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至少也要搞个交叉编译环境。得看有没有针对该硬件的开发工具,估计没有。

单片机没有对应的Linux交叉编译环境吗?
用的是标准 STC89C52芯片啊。。。

网友B:
有的,keil有linux下的,但是下载软件估计就难找到,要看单片机的公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keil有linux下的,但是下载软件估计就难找到,要看单片机的公司了。

。。。。
下载程序都不同的吗?

网友:
继续关注!
理论上应该有的!

网友C:
很久没有碰单片机了

网友:
搞个交叉编译环境
应该可以

网友:
不知道,下次什么会有时间继续搞单片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很久没有碰单片机了

能否推荐下Linux下的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
我WINXP的编译环境倒是可以在WIN7下用,但USB得烧写一直没法用
LINUX就不知道了

网友:
AVR还有430有GCC的编译环境

51的应该也有吧?

只是我只在WIN平台下,被惯坏了的

呵呵,羡慕LZ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