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vxworks辅助时钟定时问题,急急急急

楼主(2008-06-19):
vxworks辅助时钟定时问题,急急急急
sysAuxClkRateSet(int rate)函数中,rate只能设成(2,4,8,16,32,64,128,..,1024等等),我想精确定时到1ms或5ms、10ms该怎么办,或者有其它方法吗,请大家帮忙!
辅助

网友A:
sysAuxClkRateSet 1000为什么不行,???

网友B:
PC机的似乎只能这样。大概是硬件时钟的分频系数限制的。

网友C: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我的项目对时间精度要求高,我想控制周期在2ms,该如何实现啊?

网友D(2008-10-14):
请问楼主用的是X86结构的么?这需要对BSP进行配置才可以实现精确定时到1ms或5ms、10ms。具体你可以在BSP包里搜索所有与辅助时钟相关的关键字,会有注释说明的。我记得是要define 一种 mode。

网友E(2010-06-16):
看系统定时器的驱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