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单片机烧写器,烧不进程序怎么回事???

楼主:
编译平台是MPLAB,用PIC单片机烧写器烧程序。前一刻还好好的,能够烧进去,可是突然就烧不进去了,程序编译已经通过。PIC烧写器的型号是PIC16-MCD2。下面是烧不进去的提示:

Connecting to MPLAB ICD 2
ICD0019: Communications:  Failed to open port: (Windows::GetLastError() = 0x0, '操作成功完成。')
ICD0021: Unable to connect with MPLAB ICD 2
MPLAB ICD 2 Ready

各位大侠帮帮忙啊,很急用!!!!

网友:
检查连线,电源.

网友:
重启机器。

网友:
我重启了电脑,确实可以烧了,可是只能烧一次,第二次烧又像以前一样了,还是烧不进去,又得重启电脑。

网友:
从装驱动

网友:
建议:
1:烧的时候不要拔线。
2:烧多次中途也不要拔。
3:使用串口的icd2,usb的比较难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