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宏定义的执行结果

楼主(2008-07-27):
请教一个宏定义的执行结果
USB通讯中有个宏定义:
#define flag() ((void (*)())0x80003200)()
这个宏定义是什么意思啊。
执行以下语句
flag();
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A:
函数指针。C语言里面函数名字其实也是地址(和数组类似)。
这里将0x80003200作为函数名字,相当于函数入口,执行flag(),其实就是从0x80003200开始执行一个函数。

网友B:
o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