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_BankAddr 与FLASH_StartAddrr 有什么区别

楼主:
const uint32  FLASH_SectorNum       = 31;       // From 0x80_0000 ==> 0xDE_FFFF
    const uint32  FLASH_FileSystemNum   = 15;
    const uint32  FLASH_SectorSize      = 0x10000;  // 64K
    const uint32  FLASH_StartAddrr      = 0x54000000;
    const uint32  FLASH_BankAddr        = 0x54600000; // the bank managed by EFS
    const uint32  FLASH_Size            = 0x800000;

    const uint32  FLASH_FixedNvitemAddr = 0x07F0000;
    const uint32  FLASH_ProductInfoAddr = 0x547FE000; // the last 8K ( for some flash has the 8K sector)

FLASH_BankAddr  与FLASH_StartAddrr 有什么区别

网友:
flash可以分为几个bank这个您理解吧

网友:
个人猜想应该是有一个基本的存储区,一个flash bank,是两个不同物理flash块。

网友:
Bank (参照memory bank)-内存库
 在内存行业里,Bank至少有三种意思,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在SDRAM内存模组上,"bank 数"表示该内存的物理存储体的数量。(等同于"行"/Row)
 2、 Bank还表示一个SDRAM设备内部的逻辑存储库的数量。(现在通常是4个bank)。
 3、 它还表示DIMM 或 SIMM连接插槽或插槽组,例如bank 1 或 bank A。这里的BANK是内存插槽的计算单位(也叫内存库),它是电脑系统与内存之间数据总线的基本工作单位。只有插满一个BANK,电脑才可以正常开机。举个例子,奔腾系列的主板上,1个168线槽为一个BANK,而2个72线槽才能构成一个BANK,所以72线内存必须成对上。原因是,168线内存的数据宽度是64位,而72线内存是32位的。主板上的BANK编号从BANK0开始,必须插满BANK0才能开机,BANK1以后的插槽留给日后升级扩充内存用,称做内存扩充槽。

由于RAM地址取址范围的限制.需要由CS来切换bank,一个取址空间称为一个bank

我理解bank主要还是一个逻辑概念,按照用途来划分。找个mem地datasheet看看。

FLASH中的BANK 和PC机SDRAM上的BANK不是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