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arm的问题

楼主:
缓冲池到底是什么东西?
adr指令到底如何翻译的
ldr r0,=a
什么意思

网友:
ldr r0,=a//首先你得确定a是变量还是一段申请的空间的标号,在arm中,EQU实际是定义了一个变量,而ldr r0,=a即表示把a的值存到r0里,相当于unsigned int a=?;如果是程序的标号则表示一个地址值

网友A:
LDR 和ADR都是伪指令,但是作用范围不同——你弄个宛城布衣的ARM指令集看看
缓冲池?是文字池吧,这个是当指令超出范围时候,用来存储一些指令的。
——ARM指令网上很多啊。或者找个英文的官方文档看看。

网友:
楼上~~大虾不太明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DR 和ADR都是伪指令,但是作用范围不同——你弄个宛城布衣的ARM指令集看看
缓冲池?是文字池吧,这个是当指令超出范围时候,用来存储一些指令的。
——ARM指令网上很多啊。或者找个英文的官方文档看看。

LDR 和ADR都是伪指令——指令的跳转范围不同。

——这个随便在网上找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