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系统启动的问题

楼主:
系统在第一次启动的时候能正常启动,但是在断电之后立即上电却启动不起来了,需要等几分钟后再上电才能正常启动。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怎么解决呢?非常感谢!
ps:wince5.0 Geodelx x86的

网友:
很可能是一些硬件还没有完全复位。

网友: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又可能是内存没有清空造成的,是这么一回事吗?

网友:
着明显是你板子的问题,问板子的厂家,要么问他们的技术支持,肯定可以设置,,,,

网友:
应该不是板子的问题吧!我在网上看到很多人都说是因为内存没有清空,系统误判断为热启动,结果产生冲突就启动不起来了。现在我就是不知道该在什么地方添加清空内存,还有怎样实现清空内存?希望高手们能够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问题太简单了?高手们都不屑出来回答了啊!呀呀呀!!!

网友:
一般来说是你的初始化代码有问题。具体是哪里出问题,得看你的系统是在哪里挂起的,在LOADER里还是KERNEL里,在哪个阶段?

网友:
断电之后立即上电启动不起来的debug信息如下:
……
CEPC Firmware Init
RTC - Status Reg B - 0x02
g_dwCPUFeatures = 0088a93d
Looking for rom chain
                     Rom chain NOT found
                                        Firmware Init Done.
Error Reporting Memory Reserved, dump size = 00020000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5.00 for (x86)
&pTOC = 80227b58, pTOC = 82c7858c, pTOC->ulRamFree = 82d06000, MemForPT = 00004000

Booting kernel with existing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2d0b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2d3000
ERROR: D:\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nknormal\..\physmem.c line 284: RemovePage : removing invalid address 0x82595000 (PFN 0x02595000)
NK Kernel: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D:\macallan\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nknormal\..\physmem.c at line 285

Double Fault -- backlink=0048
TSS=82ccdb60 EIP=802421de Flags=00210056
Eax=00000001 Ebx=82d06000 Ecx=82ced5f8 Edx=82ced5f8
Esi=00000003 Edi=82ced5f8 Ebp=82ced6a8 Esp=82ced664
CS=0008 DS=0040 ES=0000 SS=0010 FS=0003 GS=0018
就停在这里了!

网友:
我觉得是你的板子的问题。在断电后立即上电,可能存在内存设备和CPU复位不同步的问题,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启动。我用ARM9的开发板有时就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主CPU的bug,通过修改开发板复位电路可以解决。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我现在是在寻求软件上解决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