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程序如何取得关联文件的路径??(急急急!)

楼主(2008-04-22):
应用程序如何取得关联文件的路径??(急急急!)
我通过修改注册表可以将文件类型和应用程序关联了。也就是说我双击一个video文件,可以启动我自己写的播放应用软件。 但是不会直接开始播放,我的播放应用软件如何取得我双击的这个video文件的路径呢? 以到达双击video文件的时候我可以在我自己的播放应用软件中获得文件路径然后直接开始播放。
应用软件
修改注册表
应用程序
video
如何

网友A:
现在我通过命令行参数可以获得了:
CCommandLineInfo cmdInfo;
ParseCommandLine(cmdInfo);
cmdInfo.m_strFileName就是我的路径加文件名。
但是有个问题是如果我的路径有空格就会得不到完整的路径。 比如我video文件放在\nandflash下可以得到,
在\nand flash下微 不行。 如何解决呢?

网友B:
奇怪,像我的SD卡路径叫storage card,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从来没出错过

网友C:
奇怪,像我的SD卡路径叫storage card,访问这个路径的时候从来没出错过 --- 你是用ParseCommandLine吗?
ParseCommandLine是有这个问题的,刚才找了下,在其他地方有人提出解决方法了:
在注册表键值"***.exe %1",把%1加上双引号就可以了。

网友D: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E:
因为标准的命令行就是同空格来分隔各个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