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串行eeprom 25xx系列接口程序

楼主:
那位有microchip的25xx系列(rom为4KB)spi接口程序,主要是想对25xx320 SPI串行eeprom进行烧录,用at89s51对25aa320进行烧录,硬件是参考磁动力网站上的自制串行eeprom编程器专题里的图,图在这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DLE/cdle070004.htm,自己写了软件但是行不通,那位gg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对明浩的的93cxx程序的理解:将驱动程序烧写在at89s51单片机中,然后用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将接收到的数据写入eeprom。

还有上位机用一般的串口通信助手可以么(现在用的是明浩编的e2prom读写器)?

网友A:
引用楼主 xullin 的帖子:
那位有microchip的25xx系列(rom为4KB)spi接口程序,主要是想对25xx320 SPI串行eeprom进行烧录,用at89s51对25aa320进行烧录,硬件是参考磁动力网站上的自制串行eeprom编程器专题里的图,图在这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DLE/cdle070004.htm,自己写了软件但是行不通,那位gg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对明浩的的93cxx程序的理解:将驱动程序烧写在at89s51单片机中,然后用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单片机将接收…

1. 烧录可以通过SPI在线编程就可以了,也就是擦写操作,具体的看手册; 当然也可以用烧录器。
2. 通过单片机中转是可以的。
3. 串口助手能不能满足要求,那要看你的需求了,但这样很不方便,可以自己用windows串口控件写一个
GUI。

FYI.

网友B:
从功能上想想也就那么几个点

不过具体做起来,PC软件上的处理还是不少的

1.EEPROM操作

2.PC间通信,协议是大头

3.数据识别,拆分

网友:
谢谢楼上二位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xullin 的帖子:
那位有microchip的25xx系列(rom为4KB)spi接口程序,主要是想对25xx320 SPI串行eeprom进行烧录,用at89s51对25aa320进行烧录,硬件是参考磁动力网站上的自制串行eeprom编程器专题里的图,图在这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DLE/cdle070004.htm,自己写了软件但是行不通,那位gg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对明浩的的93cxx程序的理解:将驱动程序烧写在at89s51单片机中,然后用上位机通过串口发送数…

1.可是我这个mcu用的是nrf9e5,程序都存在25aa320上,启动时从25aa320加载程序,这样就不能在线编程了吧?

2.windows串口控件不会用,这个是vc++吧?以前就搞过一个简单的vb的mscomm控件做的串口收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功能上想想也就那么几个点

不过具体做起来,PC软件上的处理还是不少的

1.EEPROM操作

2.PC间通信,协议是大头

3.数据识别,拆分

我想的和你一样,我把对EEPROM的操作由at89s51或其他单片机进行(这一步我参考25aa320的手册自己搞了个);
然后由pc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这里是不是这样:每次发送一个数据包(25aa320里格式为1字节指令字、2字节地址、n字节最大32字节数据,在单片机里我定义为32字节),单片机处理就接着发,这个上位机的程序不会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二位的回复!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xullin 的帖子:
那位有microchip的25xx系列(rom为4KB)spi接口程序,主要是想对25xx320 SPI串行eeprom进行烧录,用at89s51对25aa320进行烧录,硬件是参考磁动力网站上的自制串行eeprom编程器专题里的图,图在这http://www.cdle.net/web/alldata/CDLE/cdle070004.htm,自己写了软件但是行不通,那位gg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我对明浩的的93cxx程序的理解:将…

1. 在线编程程序应该是可以的, 因为编程的代码不在EEPROM里面运行。具体怎么做,看实现方式了。
2. 使用的应该都是ActiveX控件吧,方法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