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005模拟的手机能不能上网

楼主:
像evc,vs2003,vs2005里都能模拟个手机出来,这些手机能不能上网和通信?要是能的话,该如何做?

网友:
太有想法了,但是很遗憾。。。

网友:
模拟器上网是可以的

但是模拟通讯,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上的,也不说说怎么模拟上网?

网友:
你安装mobile 的sdk。
如果模拟网上有很多帖子。

通信是不可能的,到目前为止。

网友:
模拟器上网配置参考这个,我是这样配置的网络
http://www.cnblogs.com/Phoenix-Rock/archive/2007/07/12/815637.html

网友:
有模拟电话啊,
你搜一下 网络电话,网络手机,模拟手机

网友A:
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sdk自带的Emulator是可以模拟上网以及打电话的,和真实手机完全一样,以上几位因为他们并不涉及平台开发,所以不清楚,我在2004年就用Emulator来开发手机了。如果用自己编译的Emulator,还可以拨打真实的电话和上GPRS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确定的告诉你,sdk自带的Emulator是可以模拟上网以及打电话的,和真实手机完全一样,以上几位因为他们并不涉及平台开发,所以不清楚,我在2004年就用Emulator来开发手机了。如果用自己编译的Emulator,还可以拨打真实的电话和上GPRS等。

难道是打的ip电话?

网友:
不光是VOIP,包括所有的手机上的通信功能,电话,可视电话,短信,彩信,GPRS,都可以在模拟器上使用。

网友:
Microsoft的Emulator是做得非常不错的,和真实设备几乎一致。

网友:
可以模拟收发短信,但是电话没试过

网友:
有这么强?顶一个!

网友:
模拟器可以打电话的,特别如果你需要通过外置Modem,你则必须调试RIL

网友:
你的模拟器需要设置好端口映射,把模拟器的端口映射为你的实际PC的端口,然后再往你实际的PC的端口上面挂一个modem,接下来如果你要打电话,就必须要自己写RIL驱动的PDD层,MDD层微软WIN CE6.0已经有提供源码基本上可以不用改动就直接使用,PDD层是需要根据你使用的MODEM的牌子来调才行。

网友:
上网是可以的,直接打开IE就可以了,但是通信就不行,哪有这么强大大,那样人家不用买开发板了。

网友:
通信也是可以的,用串口控制一个model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