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动屏幕显示方向后笔针触摸校准程序的变化

楼主:
我使用的QQ2440V3板配800*480 7寸屏,自己通过调整显示驱动参数改为竖屏显示成功,观察到笔针触摸校准程序与横屏显示时不太一样:横屏显示时笔针校准顺序为中心、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右上角;改成竖屏显示后笔针校准顺序为中心、右上角、左上角、左下角、右上角;
改成竖屏后触摸效果变得很差,在校准笔针后还是不理想,表现为触摸笔接触触摸屏的点对不准,若是在桌面可以看出接触点处总有一个抖动变变化的矩形虚框,用笔在桌面划动拉出来的虚框大小也是不稳定的,右键菜单由于笔针抖动出不来, 请求DX们指点!!

网友:
WINCE可以支持Rotate的,你是怎么改的?怎么看起来像仅仅将输出的buffer通过重新计算,实现的旋转呢?好像(0,0)的坐标和方向还是没改变呀。

真正的Rotate之后,(0,0)的坐标,x/y的方向都是跟着改变的,触摸校正的顺序仍然是中,左上这样。

所以要针对修改的是你实现旋转的方式。估计改好后,相应的触摸问题就能解决了。

网友:
板子是友善之臂的,如果是3.5寸的屏倒是有一个旋转屏幕方向的程序,但用到7寸屏上不行,于是我参考了http://hi.baidu.com/qq2440/blog/item/528383246b098a2fd40742cf.html里的方法:
==============================

基于QQ2440开发板,看2440/2410 LCD在wince下屏幕旋转的问题!
2007年12月31日 16:25现在友善已经出了wince下的屏幕旋转小程序,双击即可运行,可以逆时针旋转90度、180度、270度,共有四个方位供大家选择。当然做开发的朋友就喜欢以程序来搞定。

以下是本店一客户所做,在此给大家提供参考!

winCE 4.2以上

一.修改

SMDK2440\DRIVERS\DISPLAY\S3C2440LCD 目录下的sources文件合适位置增加:

CLEARTYPE=0
ROTATE=1   //这句是我加的

二.s3c2440disp.h文件头上加一句

#define ROTATE

三.s3c2440disp.cpp中
S3C2440DISP::S3C2440DISP (void)
{

#ifdef ROTATE
m_iRotate = DMDO_90; // 90不对是DMDO_90=1!!!!;   //0->90 我修改0-》90
SetRotateParms();
#endif //ROTATE

四.检查platform.reg中,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Drivers]
"Display"="s3c2440disp.dll"

以下注册表可以有可以没有。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GDI\Rotation]
"ANGLE"=dword:5A   ;0x5A for 90,这是我加的   ,加在gdi\drivers这项后面

五,要在S3C2440DISP::S3C2440DISP (void) 最后加一句
((GPESurfRotate *)m_pPrimarySurface)->SetRotation(m_nScreenWidth, m_nScreenHeight, m_iRotate);

而s2440.h、2410中关于屏幕的东西不要去改,那是初试化lcd控制器的,与这里没有关系。
============================================

网友:
呵呵,我也是使用QQ2440+7寸LCD,我没有修改使屏幕旋转。但我使用光盘提供的BSP包时,表现为“在触摸屏按定不放时,笔下的区域有方框不停的跳动”。
我上网查资料后有网友说会是
#define ADCPRS  55 // 200Mhz
#define ADC_DELAY_TIME 5000 // vencent
的设定问题,但我不是很明白该怎么样去确定。

网友:
咨询友善之臂也没个结果,大大们帮帮忙啊

网友:
像2楼中描述的改动可以支持屏幕旋转程序。
重新修改BSP:
一.SMDK2440\DRIVERS\DISPLAY\S3C2440LCD 目录下的sources文件合适位置增加:

CLEARTYPE=0
ROTATE=1  //新加入

二.s3c2440disp.h文件头上加一句

#define ROTATE

可以支持屏幕旋转程序,但触摸的表现还是一样。
shuiyan有什么头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