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屏幕旋转(wince)
lurh0123
lurh0123

网友A(2008-04-24):
关于屏幕旋转(wince)
用pb定制操作系统,用的是s3c2400+arm9,分辨率320x240,现在想使屏幕转转90度,没有用自带的显示驱动,用的是sm501显示芯片及驱动。请高手指教!
wince
操作系统
分辨率
旋转
WindowCE

网友B:
http://www.ketcat.com/afa/wince/8.html
呵呵,看看

网友C:
在使用程序修改屏幕方向前需要用DM_DISPLAYQUERYORIENTATION这个参数来测试一下当前驱动支持的
屏幕方向类型。
DEVMODE devmode = {0};
devmode.dmSize = sizeof(DEVMODE);
devmode.dmFields = DM_DISPLAYQUERYORIENTATION;
ChangeDisplaySettingsEx(NULL, &devmode, 0, CDS_TEST, NULL);
从devmode.dmDisplayOrientation里查看

网友D:
还没有解决,在sm501显示驱动力有rotate.cpp,里面有关于旋转的一些配置,修改它能否达到旋转的目的?

网友E:
你是想在驱动里旋转屏幕还是在应用软件中?

网友F:
sm501的驱动代码里已经包含了旋转的代码,只要做很少的改动就可以,楼主还是好好看看代码吧。

网友G:
我在sm501里做了改动,主要是针对rotate.cpp,但是不如意,没有实现旋转的功能,是不是UBoot.bin里面的rotate值是不是要改动啊,它默认是info.rotate = 0,是不是要改成1啊?
谢谢指教!

网友H:
我几年前改过sm501的驱动,现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果没记错的话,里面有一些宏定义,和旋转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