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开发

楼主:
如何向一个寄存器的某一位写值呢?
我在开发一个led的驱动,用2440的cpu,将这个led接在一个gpio口上,用寄存器的某一位控制led的关灭,但是没成功,希望哪位大侠能给我提点建议,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
你这个好象是单片机的用法??

网友:
CE下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KEY.h"

volatile IOPreg         *s2440IOP = (IOPreg *)IOP_BASE;
HANDLE hthread;

DWORD KeyThread(LPVOID lpParameter);

BOOL APIENTRY DllMain( HANDLE hModule,
                       DWORD  ul_reason_for_call,
                       LPVOID lpReserved
                                         )
{
    switch (ul_reason_for_call)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TEXT("STRINGS:DLL_PROCESS_ATTACH\n")));
                  return TRUE;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TEXT("STRINGS:DLL_THREAD_ATT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TEXT("STRINGS: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TEXT("STRINGS:DLL_PROCESS_DETACH\n")));
                 break;

    }
    return TRUE;
}

//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exported variable
KEY_API int nKEY=0;

// This is an example of an exported function.
KEY_API int fnKEY(void)
{
        return 42;
}

KEY_API DWORD KEY_Init(DWORD dwContext)
{
        DWORD dwRet=0;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Init********\n")));
        dwRet=1;

    s2440IOP->rGPFCON&=~(3<<14); //控制LED的亮灭进行初始化
    s2440IOP->rGPFCON|=(1<<14);
    s2440IOP->rGPFUP&=~(1<<7);
    s2440IOP->rGPFUP|=1<<7;

    hthread=CreateThread(NULL,NULL,KeyThread,NULL,CREATE_SUSPENDED,NULL);
                          //创建一个线程,并挂起,传入的地址可用this
    ResumeThread(hthread);  //恢复运行

        return dwRet;
}

KEY_API BOOL KEY_Deinit(DWORD hDeviceContext)
{
  BOOL bRet=TRUE;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Deinit\n")));

  TerminateThread(hthread,0);//线程直接终止,但不会通过return 0退出,而是直接终//止

  return bRet;
}

KEY_API DWORD KEY_Open(DWORD hDeviceContext,DWORD AccessCode,DWORD ShareMode)
{
        DWORD dwRet=0;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Open\n")));
        dwRet=1;

        return dwRet;
}

KEY_API BOOL KEY_Close(DWORD hOpenContext)
{
        BOOL bRet=TRUE;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Close\n")));
        return bRet;
}

KEY_API BOOL KEY_IOControl(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
        BOOL bRet=TRUE;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IOControl\n")));
        return bRet;
}

KEY_API void KEY_PowerDown(DWORD hDeviceContext)
{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PowerDown\n")));
}

KEY_API void KEY_PowerUp(DWORD hDeviceContext)
{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PowerUp\n")));
}

KEY_API DWORD KEY_Read(DWORD hOpenContext,LPVOID pBuffer,DWORD Count)
{
        DWORD dwRet=0;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Read\n")));

        return dwRet;
}

KEY_API DWORD KEY_Seek(DWORD hOpenContext,long Amount,DWORD Type)
{
        DWORD dwRet=0;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Seek\n")));
        return dwRet;
}

KEY_API DWORD KEY_Write(DWORD hOpenContext,LPCVOID pSourceBytes,DWORD NumberOfBytes)
{
        DWORD dwRet=0;
    RETAILMSG(1,(TEXT("MYSTRINGS:KEY_Write\n")));
    return dwRet;
}

//key thread
DWORD KeyThread(LPVOID lpParameter)
{
        BOOL bit=0;

        while(1)
        {
          Sleep(2000);
          if(bit)                       //LED在线跟里亮与灭交替进行
          {s2440IOP->rGPFDAT|=1<<7;
              RETAILMSG(1,(TEXT("test fhg\n")));
                  keybd_event ('4',0,0,0);
          }
          else
          {
                  s2440IOP->rGPFDAT&=~(1<<7);
                      RETAILMSG(1,(TEXT("kill fhg\n")));
                          keybd_event ('6',0,0,0);
          }
          bit=~bit;
        }

        return 0;
}

// This is the constructor of a class that has been exported.
// see KEY.h for the class definition
CKEY::CKEY()
{
        retu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