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tformBuilder编译错误。。。

楼主:
ERROR: Res2Exe: WriteResFile: Open input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GDI1029\RelDir\Emulator_x86_Release\shlwapi.dll failed.
ERROR: Res2Exe: WriteResFile: Open input file D:\WINCE500\PBWorkspaces\GDI1029\RelDir\Emulator_x86_Release\shlwapi.dll failed.
ERROR: Res2Exe: EndUpdateResource failed.
ERROR: Res2Exe: EndUpdateResource failed.
ERROR: Res2Exe: Error adding resources to target (110)
ERROR: Res2Exe: Error adding resources to target (110)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BLDDEMO: GDI1029 build complete.

PB上出现这些错误,是怎么回事呢?只是添加了中文支持而已。。。选择的是EMULATOR :X86

网友A:
看看这个文件shlwapi.dll 是否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文件shlwapi.dll 是否存在?

不存在这个文件

网友:
我想显示PNG图片,好像要在SDK中加入两个PNG解码器吧(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叫法),然后再加入中文支持。在两部机器上尝试过了,都一样的结果。。

网友:
又是编译的问题。。。PB的编译错误最讨厌了。。。
我以前出的错误是files里面备份了release目录下的common.reg, shell.reg等文件。。。。。
你也看看吧

网友:
那个相关的组件你可能没加,找开发板公司提供的用户手册看看,在他们成功的基础上再去做你想加进去的。

网友:
重新sysgen一下

网友:
现在又正常了,晕死。。。。搞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