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USB驱动的问题,请教高手

楼主:
当U盘插入windows系统的时候,系统会自动识别。
如何让系统不能识别它?
可不可以自己做一个驱动程序来控制这个不被系统识别的U盘?

网友:
我的做法是这样,有可能和LZ的想法不同。
首先USB Device回给PC的各个状态都为no media。也就是说即使windows可以看到U盘也不可以正常的操作。
然后在windows提供的dll编写自己单独使用CMD,USB device再配合PC下达的CMD使用相应功能。

网友:
>nancyk2h wrote
>首先USB   Device回给PC的各个状态都为no   media
我现在是想让USB口的SD读卡器插入系统后,windows不能识别,即windows不能操作此SD卡。
怎么让首先USB Device回给PC的各个状态都为no media?
请回答,谢谢!

网友:
没有看懂什么 no   media
这个在固件里很容易实现,只要修改一下设备信息就OK

网友:
这个识别过程在上层来说,是OS去做的,主动勾引固件。

网友:
>xp4105 wrote
>这个在固件里很容易实现,只要修改一下设备信息就OK
>这个识别过程在上层来说,是OS去做的,主动勾引固件。
但是如何更改SD卡固件中的设备信息阿?

网友:
就没有别的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顶一下,目前还不会.

网友:
xp4105 wrote 说的是一个方法。USB设备按照标准的设备类型来向USB主机报告自己。主机根据设备信息加载相应的驱动!如!xp4105 wrote 说的改一下USB的自举信息类型就可以了。这个,怎么改和你的设备有关的。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