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下如何建立ATL/WTL 的工程?

楼主:
我下载了WTL80,发现该目录下有个文件夹“AppWizCE”,要怎样才能使EVC下能够通过AppWizard来创建ATL/WTL个工程呢?

如果不能通过AppWizard来创建,evc下如何建立ATL/WTL的exe工程?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深圳友坚恒天科技最新推出UT-S3C2440开发板,仅售700元RMB
史上做工最精致、性价比最高的2440开发板
详尽的文档、丰富的实验例程,ARM软、硬件开发入门最佳选择!
详情请登录:www.urbetter.com
联系电话:0755-26423815  符先生

网友:
需要在INCLUDEING添加去WTL库头文件的引用.

网友:
To install WTL, just copy the whole directory structure, or unpack the archive file, to the location of your choice. Please be sure to add the WTL\include directory to the list of include directories in VC++, so that the compiler can find them when you include them in your projects..

Setup programs for the AppWizard are provided. After executing the setup scripts, ATL/WTL AppWizard will appear in the list of AppWizards when you select File.New.Project in VC++ IDE. The file AppWiz\setup70.js is the setup script for VC++ .NET 2002, AppWiz\setup71.js is for VC++ .NET 2003, and AppWiz\setup80.js is for VC++ 2005. AppWizCE\setup80.js is setup script for VC++ 2005 SmartDevice projects.

To manually install AppWizard for VC++ .NET 2002/2003, copy all WTLAppWiz.* files from AppWiz\Files to VC++ .NET projects directory, %VC7DIR%\Vc7\vcprojects, where %VC7DIR% is the directory where VC++ .NET 2002/2003 is installed. After that, open WTLAppWiz.vsz and modify the like that contains ABSOLUTE_PATH to contain %WTLDIR%\AppWiz\Files, where %WTLDIR% is the directory where WTL files are.

网友:
下载一个wtl7.0里面有for evc的安装脚本

网友:
然后使用时把路径还是指向wtl8.0的目录就行了。

网友:
我下了一个WTL的demo,include指向WTL8.0编译通过,也正常跑了起来,我想自己新建一个工程,下面Project选项中,我应该选哪个?
WCE Application
WCE ATL COM AppWizard
.....
.....
WCE MFC AppWizard(exe)
WCE Static Library

网友:
必须在wtl目录下的AppWizCE中执行一下安装一个向导。

网友:
搞定了,谢谢,结贴。。。。。。。。。

网友:
LZ,看到你以前发的关于创毅视讯的帖子,有问题请教。谢谢。。。QQ:114937112

网友:
你加我吧
QQ:519876654

网友:
有带图示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