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50下,要怎么办才能使系统支持DIRECTDRAW?

楼主:
CE50下,要怎么办才能使系统支持DIRECTDRAW?移植CE50下的DIRECTDRAW的例子到S3C2440+WINCE50系统上老是不成功,为什么?S3C2440的显示驱动程序要做什么样的修改才能让DIRECTDRAW的例子程序跑起来?目前我们没做什么修改,除了支持的像素外.

jwj

网友:
不一定是驱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定制系统的时候,没有将DD组件加入系统中

网友:
我试了那个DDEX1.EXE是黑屏一下,一闪而过,应用程序也退出了,就没有实现那个前后表面切来切去的现象,试了那个MOSQUITO.EXE就报错----"OVERLAYS ARE NOT SUPPORTED IN HARDWARE".DIRECTX的组件我全加了,因为可能少加,所以我就全加了.

网友A:
PB的帮助里有如何修改显示驱动使其支持ddraw

网友:
OVERLAY需要修改背景颜色等系统信息才可以用.真彩色好象不行.你GOOGLE一下吧. 除了ADD DIRECTDRAW 组件, 驱动也需要支持才可以.

网友:
定制组件的时候把DD加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PB的帮助里有如何修改显示驱动使其支持ddraw

请问你们有没搞成功?可不可行啊?我们也在看,但不知道能不能通过修改显示驱动来实现。没有方向啊!
DD组件我全加了,还是上面描述的样子。

网友:
看了CE50 SDK的帮助文件,有下面的困惑.

1.帮助文件说要去得到IDirectDrawSurface5接口而不是IDirectDrawSurface4接口,为什么?
2.在帮助文件里面也没见IDirectDrawSurface4接口函数的介绍,只见IDirectDrawSurface5 接口函数的介绍,为什么?
3.从得到的IDirectDrawSurface4接口怎么去得到IDirectDrawSurface5 接口,用QueryInterface函数?但不知道怎么得到.
4.CE50下自带的DIRECTDRAW的例子,为什么全是用的IDirectDrawSurface4接口的?为什么?帮助文件不是说不支持IDirectDrawSurface4要用IDirectDrawSurface5吗?

网友B:
需要在显示驱动接口实现DDHAL才能支持Directdraw,可以看一下PUBLIC\DIRECTX\OAK\里的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B:
需要在显示驱动接口实现DDHAL才能支持Directdraw,可以看一下PUBLIC\DIRECTX\OAK\里的代码

我看到一般的S3C2440的BSP包中有几个HAL*.CPP的文件啊,应该算是实现了吧?我在BSP里面看到了ALLOCSURFACE( )函数的定义实现啊!其它的函数倒都是些空架子在那里.

网友:
还有就是我在对话框播放AVI/MPG文件是很快的,效果不错.这个播放是基于什么接口?GDI?还是DIRECTDRAW?如果是GDI的话应该没有这么好的效果,能播放AVI/MPG文件是不是就是说支持DIRECTDRAW?支持的话,CE50下的那些例子程序怎么又测试不过去呢?很奇怪,不知道问题何在.

网友:
看SDK里面介绍说,要实现表面的FLIP功能就得实现SETVISIBLESURFACE( )函数的功能,还说默认的情况下该函数什么都没干,我看了GPE::SETVISIBLESURFACE( )函数和S3C2440DISP::SETVISIBLESURFACE( )函数确实都没有实现,只是个空的架子,难道要我们自己写吗?很奇怪的问题啊!

网友:
1.首先肯定的说,wince5.0或以上的版本 都是支持dx的
2.wince6.0上定制系统的时候 加ddraw组件,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不需要做驱动修改

当然 我这里是在wince6.0 上对ddraw做的测试!

wince5.0 没有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