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WINCE 初始化NandFlash FMD_Init Done后不能停止不动!

楼主:
Load Kernel...
Skipped bad block at 0x6880
run 0x30201000...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Jun 24 2004 at 18:25:00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InitDisplay-----------------
VBPD=4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1466559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PWR: Process Attach
>PWR_Init(602ED64)
HW_Init : GetProcAddress
HW_Init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HW_Init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
HW_Init : VirtualAlloc
HW_Init : pPWR->State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nterruptInitialize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HW_Init OOCS: 0x00
HW_Init INT1: 0x00
HW_Init INT2: 0x00
HW_Init INT3: 0x00
HW_Init : Donw
>PWR_Open(0x37750, 0x0, 0x3)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6037498)
>PWR_Open(0x37750, 0x0, 0x3)
PWR_Close(0x37750)
384 clock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到这里不动了.初始化并没有完成!
这是什么问题啊,如何解决?下一步应该初始化什么设备?求教各位朋友帮助,谢谢啦!

网友:
你这种提问方法,不可能的到解答。你用的什么硬件?BSP是哪里提供的,哪个版本,做过什么修改,这些都不说清楚,让别人猜吗?

网友:
真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清楚,我的板子是三星2440,优龙公司的板子,YLSBC2440,wince5.0的BSP.编译成功了,烧写

网友:
是不是第一次使用NAND FLASH?
如果是的话,会比较慢,在这里大概要等上很久时间。

网友:
我也想了解,谢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