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使用中出现的问题ERROR L110

楼主(2008-10-11):
keil使用中出现的问题ERROR L110
如下:
linking...
*** ERROR L110: CANNOT FIND SEGMENT
SEGMENT: ?CO?DEVDS18B20
Program Size: data=51.0 xdata=5555 code=827665
Target not created
已经将.h文件包含进link文件了,即使把.c文件和.h文件中的所有代码删除,还是会提示这个错误。
有大侠知道的请尽快告诉我。
created
error

网友A:
记得Keil C安装目录下面有一个关于编译、连接错误号的说明文件,看看怎么说的.

网友B:
*** ERROR L110: CANNOT FIND SEGMENT
SEGMENT: ?CO?DEVDS18B20
看样子像是你没有这个库
用调用了一个没有声明的函数,或是这个函数根本就不在你的工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