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样在51中放置一串数据,掉电数据不丢失

楼主:
在51单片机中放置一串十几字节的数据,掉电以后数据不丢失,上电以后可以再次读出这个数据,

请问这个数据放在哪里的呢?
怎样用C或者汇编来放这些数据呢?
还有就是怎样对它进行读写?

网友:
51里有FLASH么? 有ROM么?  放这里就行了
DRAM SRAM SDRAM 等RAM 掉电会丢失数据的

网友:
如果数据是固定不变的,当然放在CODE区,也就是ROM中就成了。
但,好像你不是这个意思。你用的是什么芯片啊?片内有EEPROM吗?
如果没有,那在片内就放不了。找一个小的EEPROM放吧。

网友A:
我用的51里有一个128K的闪存,可以放数据。但是我是用C 写的,根本看不到数据放置的具体物理地址。怎样把数据放到某个地址去呢?

网友:
对C不太熟.
不过,用指针应该可以实现吧.

网友:
C51定义数据时
比如
unsigned char x _at_ 0xXXXX;   这样自然就把数据定到XXXX地址了,
一般情况下你用的编译器应该是keil吧?有这么个库函数,名字我记得了,一共才那么几个库很好找的,include那个库以后,就可以绝对地址引用了。
例如:xdata[0x1234] = 0xFF;
又或者:x = xdata[0x1234];
128K内存如果是Flash的话就有点麻烦,再说128K...你用的单片机应该有分页控制部分的吧?这样就要选定某一块擦除然后再逐字节写入,有些麻烦的,EEPROM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51里有一个128K的闪存,可以放数据。但是我是用C 写的,根本看不到数据放置的具体物理地址。怎样把数据放到某个地址去呢?

..................
找PDF  然后照做就是  一般FLASH的操作为了抗干扰要遵循一个操作序列的
"C 写的,根本看不到数据放置的具体物理地址"这是什么意思?晕

网友:
datasheet上都会写明如何写flash。

网友:
flash一般来说只有编程的时候才可以写,平时的程序不好操作的
你需要的是内置eeprom的51,如果你的51没这个功能就加一个eeprom在外面好了,很便宜的

网友:
不需要的,现在的单片机都是可以将内部flash作为可再用数据存储器的。
128K肯定是flash了,RAM要这么大的话,都赶上ARM9了。
这么大的flash肯定要分block了。

按照一般的block flash操作,需要将整个block读出到RAM中的连续buffer,然后将整个block擦除,在buffer中进行希望的修改,然后将整个buffer再烧写回flash的block就行。

网友:
这128K的闪存有一部分是烧程序用的,可是不知道程序占用了多少,数据从什么地方开始放.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数据可以通过程序要直接能读取和修改,而不是通过烧程序的方法对它进行就修改.

这个51是cc2430里面的51

网友:
查查你的51资料,是否有EEROM

网友:
通常在EEROM里。

网友:
找了一下这个芯片的底层程序,发现一个关于地址方面的宏定义:
#define XREG(ad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__xdata *) 0)  [addr]

这句宏定义什么意思呢?
是不是可以用它来对闪存的某个地址进行读写呢?
如果可以,怎样使用这个宏定义呢?

网友:
就放在eeprom芯片上算了

网友:
STC89C58单片机,内部自带EEPROM!!!掉电后不会丢失,随时可以读取改写

网友:
请问这个数据放在哪里的呢?
怎样用C或者汇编来放这些数据呢?
还有就是怎样对它进行读写?

--
1、硬件上有没有ds时钟器件,如果有,里面可存数据,且不掉,读写参相应的DS手册
2、HM62256+电池
3、硬件上加一个电池之类,关机通过7705触发进入掉电模式,切换电池对CPU供电

网友:
呵呵!EEPROM,现在新出的51系列的一般都有,看一下自己器件文档,如果没有那就外扩一个24C01类似的片子!

网友:
mark
或许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