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要写触摸屏驱动,控制芯片是CY8C21434,该如何入手? ...

楼主(2008-03-21):
请问要写触摸屏驱动,控制芯片是CY8C21434,该如何入手??
项目安排我去写一个触摸屏驱动,控制芯片是Cypress公司的CY8C21434,请问各位大侠,我该如何入手?? 在网上搜到的一些TouchDriver都是基于S3C2440平台的分层驱动模型,如果是独立的触摸屏控制芯片,一开始怎么编写这个驱动的框架??操作系统用的是WinCE6.0
触摸屏
芯片
如何

网友A:
我只能告诉你大体原理,当你触摸屏幕时,你的CY8C21434会记录到电压的变化,X,Y轴的都有,然后通过解码芯片得到X,Y的坐标值.再把这个值放入你的应用程序.
驱动一般都是看data sheet,它要你怎么初始化你就照着做.一般都是些那些寄存器的值,发一些命令给芯片,其它的它自己会去处理.
上面也是我个人的理解,我没做过只是看过相关的程序.

网友B:
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明白,你能提供一些例子给我参考吗?chenjiaotou@tom.com
谢谢!

网友C(2008-04-30):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D:
刘淼的 《嵌入式系统接口设计与linux驱动程序开发》 这本书讲解的不错,你可以看看。

网友E:
楼上的,lz用的是winCE,和linux下的驱动开发差异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