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WinCE5.0下用SIP方法做软键盘的问题

楼主:
在WinCE5.0下用SIP方法做软键盘,一开始我是用WinCE自带的example(好像在这样的目录里:c:\wince500\public\common\SDK\samples 里面有一个Large什么的文件夹)成功拿来修改使用的,
开始一直用仿真模拟器设备下调制和运行(仿真的系统是英文的),等软键盘完成之后,
编译了一个Armv4I Release版本的移植到终端设备(中文的)上时,
就出现这样的现象:第一次下载进去后,软件盘可以使用,调用也正常。但是一旦关机再重启之后系统之后,在任务栏里选择输入法时,我做的调不出来了,系统自带的键盘也调不出来,就是怎么点都没反应了。

开始感觉是程序写注册表的问题,因为系统自带的这个example里的ID键值(类似这样的 a2131-234j-23jj-23432)是不是会有冲突,
可是修改了之后还是会出现这种现象。
而且我只有通过重新刷终端的Nand后才能恢复

请教各位了~谢谢!

网友:
第一次下载进去后,是如何下载的?

可能是输入法相关的文件在重启后丢失,这是我遇到这个问题的原因。

网友:
有没有将软键盘相关文件都合入到nk.bin里面,再下载?如果只是将文件down到已运行的CE系统,又没有HIVE设置,那么重启就全丢了。

网友:
应该是注册表信息没有搞好,仔细查查

网友:
KevinCEC说的对~
后来我把下载前后的不同注册表导出比较一下~
发现就是写注册表的时候
修改了一个默认的参数,结果就成我说的那样了
现在好了~
谢谢大家的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