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hilips 的P89C51RA2BN 的串口输出问题

楼主:
#include
#include

sbit P1_0 = P1^0;
sbit P1_1 = P1^1;
sbit P1_2 = P1^2;
sbit P1_3 = P1^3;

void InitUart(void)  //初始化串口
{
  //设置UART传输模式,mode2 ,enable UART,SM2 = 1
  SCON = 0x50;

  //电源控制寄存器,SMOD1 SMOD0 = 00
  PCON = 0x80;

  //定时器模式寄存器,mode 2,GATE = 0
  TMOD = 0x20;
  //运行T1
  TR1 = 1;
  //设置重装载值,baud = 4.8k
  TH1 = 0XF4;

  //开串口中断
  IE = 0x90;

  //设置发送中断标志位,1:发送完
  T1 = 1;
}

void Putch(char c)  //输出
{
  while(T1 == 0);
  T1 = 0;
  SBUF = c;
}

void main(void)
{
  char string[10] = {'a','b','c','d','e','f','g','h','i','j'};
  int i = 0;

  InitUart();

  for(i = 0;i <9;i++)
  {
    Putch(string);
  }

}

这个程序只能发一个字符‘a’,然后就停在while(T1 == 0);这个语句了,发完‘a’以后,发送中断标志为T1竟然为 0,也就是说执行SBUF = c;以后T1 = 0;数据手册上说发送完后,T1硬件置1,软件清0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在什么情况下,发完一个字符后(即执行完 SBUF=c),发送中断标志T1 = 0 呢?是程序问题么?

网友:
看了看,觉得是你的单片机进中断了...

你没有做相应的中断处理

要不就是毙掉中断...

呵呵
.......................

网友:
它进了什么中断呢?是由于

//开串口中断
IE   =   0x90;

而进的中断么?

我开的是串口的中断,是让它响应 SCON 中串口输出中断 TI 的,如果关掉IE的串口中断,则SCON.TI还有用么?

第一次用51单片机,到处都碰壁啊

网友:
感觉程序没问题

网友:
呵呵,毙掉中断,就通过了

可是它怎么就进中断了呢,想不通。

网友:
你开了串口中断,当SBUF   =   c执行以后,程序就进发送中断了,但是你没有中断处理函数,跳不出来了

网友:
呵呵,我以为它进入中断后发现中断入口没有程序,会自己回到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