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31A/D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8-10-09):
LPC2131A/D采集的问题!!!
我在看老周的EasyArm的A/D相关实验时,发现在判断A/D是否采完时,
有下面一段程序:
...
ADOCR|=1<<24; //进行第一次采样
while((AD0DR&0x80000000)==0);//等待转换结束
AD0CR|=1<<24; //再次启动转换
while((AD0DR&0x80000000)==0);//等待转换结束
ADC_Data=AD0DR; //读取ADC结果
我想问的是为什么这里要进行两次采样并判断两次?
请问大侠们一次行吗?
程序

网友A:
试下不就知道了
有人还采好几次呢, 取平均呢 呵呵

网友B:
为了滤掉不太稳定的变化
这只一种策略,最简单的那种
还有很多的其它办法,比如:像体操,跳水比赛里的打分,去掉一个最大值,一个最小值,然后取平均
还有很多高深的,滤波效果也更好的
比如前些天,一朋友做的GPS
用到卡尔曼滤波器
得到的波型明显比没有经过滤波的好上好多。。。

网友C:
学习了!!
今天试了以下!!
结果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