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urce Insight 中怎么才能让中文注释之间没有空格呢?

楼主(2008-01-07):
Source Insight 中怎么才能让中文注释之间没有空格呢?
如题:
用Source Install写代码的时候,中文注释的每个汉字间都会有一个空格,请问这个空格怎么才能去掉呢,在选项里面能改吗?
还有一个问题:
我发现这个软件即使你没有包含在它的工程里面的文件也是能看到的,但是我还发现用结构体名定义的结构变量和指针不能显示与它有联系的代码(一般的只要指向特殊的字符之后就在下面的CONTEXT显示相关联的代码),并且他的颜色也不是正确的状态,请有用过这个软件的仁兄帮忙解决一下
软件
结构体
汉字

网友A:
options->style properties
comment
...
comment To Do
里面的font->font name设置为“宋体”或其它中文字体就可以了!

网友B:
Source Insight文件里的中文是采用什么格式编码的啊?在手机里显示的时候怎么会是乱码啊?

网友C:
应该是UNICODE编码,你看一下注释就知道了,每个汉字后面都有一个"空格"

网友D:
问题解决了,是在选项->参数选择 里面把专用注释风格去掉就OK了,多谢各们

网友E:
我要在手机里显示来电归属地,把各城市名字能到字符串数组里,用来调用显示。可显示一直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