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μCOS-Ⅱ开发的软硬件开发环境

楼主:
    小弟初学嵌入式,最近想在一个RTOS上开发一个小的系统,初步考虑是最简单的μCOS-Ⅱ,但是由于苦于无人指导,甚至都不知道其模拟软件开发环境及其对硬件环境的要求,在网上查了一下,好像说用Borland C 4.5可以,但是好像那是一个C语言的编译器,怎么模拟一个RTOS呢,小弟不懂。硬件说好像C51和ARM都可以,不知道哪一个在未来用途更广(小弟有一定的C51编程经验),更加适合初学者移植μCOS-Ⅱ操作系统。
    初学者可能问了很多无知而且幼稚的问题,希望高手不要见笑,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高手。

网友:
软件:
1.UCOS的源文件或库
2.编译开发平台

硬件:
1.目标系统
2.仿真下载平台

不知道还有别的不?

大哥们再补充

网友A:
下个proteus,可以仿真单片机和ARM, 关于例子,可以google,很多

网友:
建议你先把μCOS-Ⅱ移植到ARM
移植好了就可以写任务了,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个proteus,可以仿真单片机和ARM, 关于例子,可以google,很多

是的,如果没有硬件,直接用这个软件好了,牛的很。
另外,楼主也可以考虑用keil C51里面直接跑操作系统,也是软件仿真的。

如果是需要硬件仿真的话,那还是得花钱买电路板的。。。

网友:
一般开发也是先在PC上开发,有效果后再移植到目标板上
你因该搞一本那个经典的邵贝贝翻译的uc/os看看,北航的任哲老师写的那本蓝色的uc/os教材也很好,有很多例子加深理解。
如果每次编译都要下载到目标板上运行查看效果,那板子用不了多久就坏了,下载到目标板上的也只是一个目标板cpu可以运行的程序而已,所以完全可以编译出来一个pc机可以运行的直接在Pc上运行查看效果,岂不是很省事,当然Pc也有局限,涉及到硬件接口问题就很难模拟了,比如串口什么的,这时只好下载到目标板上去测试,当然keil现在也可以很好的仿真外围设备了,总之,在pc上可以先验证和硬件关系不大的软件及算法问题,然后再移植到硬件平台上至少可以少很多错误和周折吧

学习的路线图 不得不学习ARM 因为单片机移植操作系统意义不大,而且运算速度有限,发挥不出RTOS操作系统的性能,ARM更合适,当然你非要移植到51上也可以,网上流传最多的是杨屹老师的移植范例。如果你只想在RTOS上做做实验,不需要硬件支持,那所有的工作在pC机上完成即可,移植步骤也省了

说那么多可能没说明白,我建议你看看邵贝贝老师那本书,看上20多页估计你就明白了,若是再不明白,那就是你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及汇编不过关,不明白程序运行的实质造成的,只不过是适合不同的cpu的二进制代码而已。。

网友:
由于自己的成本原因,我目前还是在PC机上模拟整个实时操作系统,我所使用的就是很多μCOS-Ⅱ书本上所描述的Borland C++ 4.5,至于二楼所提到的proteus,我由于时间问题没有去做尝试,不过还是替我长了见识,在此小弟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
就此揭帖,以后大家可以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