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奇晶的2.83寸OLED显示屏:C0283QGLC-T(采用的是S6E63D6驱动IC)的驱动问题----有人做过么?

楼主:
原来用的三星的LMS283显示屏,最近停产了,不得不从新找屏做驱动。
新找来的奇晶的LCD,修改了硬件电路和spi初始化配置,点亮-进入系统都没有问题,但是象素上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颜色显示都基本正确,红.绿.蓝都还可以。
    但送进去16位的RGB数据,在液晶上显示出来的则好像是256色的图像..就好像在windows下你把16bit的图片强制转换成256色图像的感觉一样。

因为图像都在三星的LCD上显示过,并未发现问题,同时如果硬件连接出问题,应该颜色混乱,因此怀疑是SPI初始化配置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侠做过这方面的东西,指点一下小弟,搞一个lcd搞了一周了...

spi初始化的代码:
        lcd_SpiSetREG(0x70, 0x2580);
        lcd_SpiSetREG(0x71, 0x2780);
        lcd_SpiSetREG(0x72, 0x3380);
        lcd_SpiSetREG(0x73, 0x1d18);
        lcd_SpiSetREG(0x74, 0x1f15);
        lcd_SpiSetREG(0x75, 0x2419);
        lcd_SpiSetREG(0x76, 0x1a14);
        lcd_SpiSetREG(0x77, 0x211a);
        lcd_SpiSetREG(0x78, 0x2013);

        lcd_SpiSetREG(0x02, 0x0190);                //RGB interface control

        lcd_SpiSetREG(0xF8, 0x0014);                //Power gen3,VGH4~VGH0
        lcd_SpiSetREG(0xF9, 0x0014);                //Power gen4,VGL4~VGL0

        lcd_SpiSetREG(0x03, 0x0020);                //Entry mode

        lcd_SpiSetREG(0x10, 0x0000);                 //Stand by mode off
        lcd_SpiSetREG(0x05, 0x0001);                //Display control1, display on

        lcd_SpiSetREG(0x20, 0x00ef);
        lcd_SpiSetREG(0x21, 0x0000);
        lcd_SpiSetREG_end(0x22);

其中:VSPL=0 HSPL=0 DPL=0 EPL=0 都是设置的低有效

网友:
是不是你LCD那块初始化格式不对,有565和666几种格式选择的,还有你的SPI接口初始化那块也要仔细看看。要配置正确!

网友:
采用的是:wince4.2 2440的系统

spi,初始化应该没有问题的,不然液晶显示都没有,显示的时候图像都正确,就是感觉缺色严重.
应该是鉴于16bit与8bit之间,颜色比8bit丰富,但是达不到16bit..或者达不到原来的Samsung液晶的显示效果.
lcd_SpiSetREG(0xF8, 0x0014); //Power gen3,VGH4~VGH0
lcd_SpiSetREG(0xF9, 0x0014); //Power gen4,VGL4~VGL0
通过修改里面的参数,能测得电压有相应的变化,验证了spi通讯正常。

lcd_SpiSetREG(0x02, 0x0190); //RGB interface control
这里就设置了RGB模式 16bit显示啊,也就是565格式了.

网友:
顶一下,没有人用过么?

还是这个液晶的显示效果比三星的确实要差?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你解决了没?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
我也在调试,谁成功了,帮帮我,QQ621520,送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