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Works 下的网络编程 遇到的问题 Tornado Errors while downloading

楼主:
 基于 vxworks 的开发工具 Tornado 下的网络编程 调试问题, 望各位仁兄慷慨解答, 小弟感激不已!
程序 服务端 与 客户端 编译通过, 逻辑上也不存在错误, 现把 服务端 与 客户端 程序以 2个任务的形式 放在 main() 中运行, 当我下载到仿真
器下的时候 就出错了, 怎么也下载不进去.
开发工具提示

Errors while downloading E:/shenyun/socket/SIMNTgnu/My_App.out:
_socket
_connect
_bind
_send
_recv
_accept
_listen

后来仔细想想 "可能" 是没有实际的库文件, 所以没有真实的函数?
请各位仁兄 能帮助 解决啊! 怎样去解决啊, 步骤, 感激不已!
小弟刚来这, 见谅.

网友:
你的vxoworks映像没有网络支持吧
不过我记得vxsim是不支持网络的,默认没有

网友:
有可能是声明了但是没有定义!

网友:
大家都说 vxsim 不支持网络, 我晕, 搞了半天, 后来弄了个完整的映像 在板子上可以跑, 呵呵, 谢谢各位兄弟!!!

网友:
问各位仁兄, 怎样让可以在 仿真器下 跑Socket 程序啊?

网友:
   自己编译一个内核,记得选上socket选项,好像有一个叫XXBSD的选项,记不清楚了,选中就可以了。推荐不要用仿真器做网络和串口,似乎支持的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