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is接口信令用什么来关联一个用户的完整呼叫过程 ...

楼主(2008-12-08):
求助:Abis接口信令用什么来关联一个用户的完整呼叫过程?
各位大侠:你们好!
小生现在正在做Abis信令监测的工作,一直在寻找Abis上基于LAPD协议的信令中的可以关联一个用户完整呼叫过程的键值(或字段)信息。也就是说,我要把一个用户从信道申请(CHANel RQD)开始,一直到信道释放(CHANel REL)这期间的关于该用户的所有信令关联起来,需要用什么唯一的信息和其他的用户信令区分开来?我现在的思路是通过DLCI + 信道编号来区分,不过在信令的各个阶段信道编号中的信道类型和时隙号是会不同的,所以就不知道用什么来关联了。
不知道我说清楚问题了没?
谢谢各位,不吝赐教
信息
工作
广东省
接口
用户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平台?记得ADI手机平台中,可以看到这部分的代码。
当然如何LZ去看GSM协议,可能会更好,当然花的时间会比较多。

网友B:
回楼上朋友:我监测的是Abis接口上的信令,是BTS和BSC之间的接口,走的是2M线,不关心是什么手机平台。关于Abis的GSM 08.5X系列协议和关于无线的协议我都看了,只是对消息格式和清楚了,不过我并没有发现有哪个单元能在通话的整个流程中的各个信令中都包含并且保持不变。目前只发现了一个用户的所有信令在LAPD帧的地址字段中,TEI值是不变的,再有就是除了TRX管理消息外的消息中都包含信道编号,但是在流程的不同阶段,信令走的又不是同样的信道,所以也不是唯一的,没法作为键值。

网友C:
自己顶一个,恳请高手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