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File为什么就是打不开我的驱动呢?

楼主:
在应用里:        hFile = CreateFile(TEXT("KEY1:"),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NULL,
                                   OPEN_EXISTING, 0, 0);

驱动里:
DWORD KEY_Open(DWORD dwData, DWORD dw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
    if (gOpenCount > 0)
        return 0;
    gOpenCount = 1;
    return gOpenCount;
}
我搞了好久,都打开驱动失败,hFile == INVALID_HANDLE_VALUE,CE里注册表Drivers\BuiltIn\显示了我的驱动prefix=KEY,index:1驱动应该是加载了,为什么就是打不开呢,
各位能教教我还有什么地方会出错呢?

网友:
用GetLastError()看看具体是什么错误!

网友:
不能说“应该是加载了”,建议你在KEY_Init里面加入输出信息,来判断是否真的加载了。

网友:
我查看了下进程device.exe下没有我的EINTKey.dll,原来是没有加载,真奇怪,注册表里有信息,启动时应该会自动加载才对呀,
然后我尝试手动加载也不成功,不知道是那里出问题了,试了下其他驱动都可以加载,不知道是不是dll文件有问题

网友:
目前我的开发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串口不打印信息,像启动,什么被加载了他也不显示,驱动里的RETAILMSG(),在串口也看不到,不知道怎么样能让他打印呢,但是串口是正常连接,启动的信息只有几行

所以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调好了,真的很烦恼啊,搞了好多天了都没进展......

网友:
我把DLL文件放到我的设备下,手动加载ActivateDeviceEX返回0,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LZ你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应用程序没再你的CE环境下,可以试一下在PB->tools->Remote File Viewer 连接

然后Export File YourAppName.exe

然后在run YourAppName

然后在PB的Debug里看有没有key_open

网友:
楼主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一模一样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能说说吗 多谢!!!

网友:
是不是忘记更改注册表了

网友:
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的驱动确实是加载了。控制台在加载的时候还输出信息打开了驱动,然后关闭了。不知道为什么应用程序为什么打不开驱动。

网友:
1)驱动是否加载并不是看Builtin目录,而是Active目录。WinCE启动成功后看一下注册表。
2)看一下Active下的是不是你的驱动。我在调串口时Active下有COM1和COM3,结果后来发现那根本不是我自已添加的驱动,而是USB的红外的注册表,大家都叫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