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使用单片机解决UDP传输问题

楼主(2008-07-09):
[求教]使用单片机解决UDP传输问题
小弟使用的是C8051F020芯片 以太网接口芯片是CP2201
由于开发使用芯片自带的库文件 函数和socket有些类似 程序基本实现将从PC收到的数据再次传回去
发送发送一段时间后(10ms或100ms) 单片机将不收数据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芯片
以太网
程序
接口

网友A:
打印寄存器值,看哪个bit被改变了,一般会有出错说明。无非是溢出、无响应之类的。

网友B:
呵呵
驱动有问题
建议先调试好驱动,在去做协议栈

网友:
呵呵,从简单的开始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C:
我也是用这款,不过不是用生成的库代码。
是用WEBSERVER 那个开放代码改的写比较好。
已经实现了TCP与串口的互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