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请教vxWorks下的两个问题(关于串口和ATA驱动)

楼主(2008-11-05):
请教vxWorks下的两个问题(关于串口和ATA驱动)
1 从串口中读取数据,怎样才能不使程序阻塞呢?
我在程序里使用read函数读取串口数据,但如果串口没有数据,程序就停在这了,怎么才能做到如果没有数据,程序继续运行呢?
2 在vxWorks下,如何才能将ATA设备(硬盘或CF卡)格式化呢?
数据
设备
程序
如何

网友A:
1.读之前先调用status = ioctl (fd, FIONREAD, &nBytesUnread);
得到缓冲区里的数据长度,没有就不读

网友B:
1,ls上已经回答了
2,dosFsVolFormat "/ata"

网友C:
也可以设定一个时间,当超过这段时间没有数据时,就退出。

网友D:
也可以用select函数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谢谢各位的回答,
还有个问题:VxWorks文件操作中,cp,rm,mkdir等操作都可以,但xcopy总是失败,拷贝一个文件后就停止,并且return 0xffffffff,是什么原因呢?
是因为哪个组件没有Include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