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到oeminit done就停止了。

楼主:
遇到的问题,我加入一个驱动,执行到oeminit done就死了。
之后恢复到原来没有加入驱动之前的,仍然不行。重新编译也不行,重新安装wince,不行。
重新安装windows,不行。太奇怪了。哪位朋友了解的话,能否回复介绍一下?谢谢了。

网友:
怎么可能呢?
仔细检查一下每个步骤吧,肯定是自己犯了什么低级错误了

网友:
我也以为是犯了什么错误,但是实在找不出问题来源,之前电脑重装都不行,新的电脑先出了一样的问题,我还没有重装,
仅仅是选择clean 后重新编译wince。目前仍然没有解决,很可能哪个地方有个问题,但是我一直不知道。我想应该也有人
遇到同样的问题吧。
    网上看到有人也遇到和我一样的问题,不过后来没有看到解法。会不会和wince有关。我的wince5安装之后打了04,05,06,07年
的安装包。

网友:
CE5装好后直接打07年全年的补丁即可,不需要安装前面的补丁
然后安装08年各月的补丁包

网友:
ok.我马上测试一下,然后汇报效果。

网友:
今天重新安装Windows,wince,打了07年全年的,和08年的补丁。
第一次测试ok。然后我在E:\WINCE500\PLATFORM\smdk2440\DRIVERS下面加入ADC的文件夹,修改dir加入ADC

我并没有在reg和bib文件中加入,仅仅编译通过而已。然后执行到Oeminit done就死机了。
现在再去掉ADC仍然不行。

快崩溃了。大家帮忙下啊

网友:
如果不加ADC,多试几次呢?
总觉得好像跟这个没多大关系啊。

如果你的KITL可用,应该用KITL帮助调试,
对解决这种问题很有用的。

网友:
昨天安装完wince的时候多备份了一份wince500,现在把wince500恢复过去是可以编译运行的。
我今天准备对比确认一下,看编译过adc之后到底改了哪些东西。
    今天下午再汇报情况。

网友:
你第2次是怎么编译的?只是编BSP吗?
我觉得是不是要找出是BSP的问题,还是PB的问题
备份一个BSP,试了不行就换回BSP,不要做sysgen,只编译BSP,看行不行?

网友:
我要更换为原来ok的wince500文件夹,仅仅更换bsp不行。
我也非常奇怪。
不知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1/05/3225563.aspx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我也遇到LZ说的问题,看了constantine 给的文章,OEMInit里NKForceCleanBoot()我已经执行,flash是分区过的,RTC没有做什么另外的设置,可是问题仍然存在,顶!!!

网友:
仍然找不到问题原因。
崩溃。

网友:
我也是仍然找不到问题,问一下,LZ有没有改动到eboot编译的时候会调用到的文件,比如fw.s等,是不是同时需要更新eboot,我的eboot是厂商写好的,他们改动了三星原代码后重新编译出来,没有给原代码,我现在一改fw.s就出问题

网友:
我的loader是开发板带的。
不是eboot,关键是我目前是加入驱动,不行之后,然后恢复到以前的都不行。
太疑惑了。我准备做个ghost,有问题,直接ghost回去吧。不然每次要重装系统
累死了。
    这个问题我一定要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1/05/3225563.aspx
希望对你有帮助。

看看去,好几天不能上网,今天要多砍几分先。

楼主你到了OEM就挂了?会不会是你的flash坏了,我觉得有肯能,因为这个之后就是文件系统加载,文件系统加载不成功,肯定在这里出问题了,不然我想不出什么原因,或者你可以学习我的笨方法。

昨天我的CE起来后像台式机电脑中毒起来一样慢,我就把一些没有用的驱动屏蔽,尤其是涉及到外设的,果然我屏蔽之后就可以了。你为了查处原因可以一个一个屏蔽,flash驱动不屏蔽,因为没有文件系统起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1/05/3225563.aspx
希望对你有帮助。

看看去,好几天不能上网,今天要多砍几分先。

楼主你到了OEM就挂了?会不会是你的flash坏了,我觉得有肯能,因为这个之后就是文件系统加载,文件系统加载不成功,肯定在这里出问题了,不然我想不出什么原因,或者你可以学习我的笨方法。

昨天我的CE起来后像台式机电脑中毒起来一样慢,我就把一些没…

    我没有加ADC目录的时候都是一直可以ok的。但是自从加了目录,再编译下载就不行了。dll我并没有加入啊。

网友:
估计是编译的时候改到别的地方的东西了

网友C:
会不会驱动下面加了文件夹之后除了改dirs之外,还要做其他修改吗》

网友:
我并没有把改reg和bib文件,所以驱动并没有加入内核。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驱动下面加了文件夹之后除了改dirs之外,还要做其他修改吗》

有没有一样的开发板?一样的把你的NK弄到一样板子上,如果能运行,---------那么你很不幸,你的硬件挂了!估计真的是flash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已经不是驱动问题了。
其实初期也没有修改dirs文件,直接在命令行用命令编译就行了。然后手工copy,makeimage.
确定驱动可以后再去修改dirs,还有Copy of dirs(这个也是必要的,不然就算菜单选上编译后copy也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我觉得已经不是驱动问题了。
其实初期也没有修改dirs文件,直接在命令行用命令编译就行了。然后手工copy,makeimage.
确定驱动可以后再去修改dirs,还有Copy of dirs(这个也是必要的,不然就算菜单选上编译后copy也无效)。

谢谢。Copy of dirs 是什么呢?能否简单介绍一下呢?

网友:
问题发现,不过待确认。
wince工具栏里面,有个clean before build。
第一次编译的时候我选择了,以后我没有选择,仅仅编译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不过加了adc文件夹的时候我选择了clean before build,我当时以为是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的时候仅仅clean bsp的内容。
今天我测试发现只要选择clean before build,再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全部重新编译,中午回家测试看看。
    有消息及时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发现,不过待确认。
wince工具栏里面,有个clean before build。
第一次编译的时候我选择了,以后我没有选择,仅仅编译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不过加了adc文件夹的时候我选择了clean before build,我当时以为是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的时候仅仅clean bsp的内容。
今天我测试发现只要选择clean before build,再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 ?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问题,现在正在全部…

     呵呵,这个问题终于找到暂时的解决方案了。
     1.首先编译的时候,如果是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就不要选择clean before building。
     2.先把以前ok的备份,如果出现不行的时候,要把bsp整个恢复到以前的bsp。然后选择copy file to release dir。然后build。
     具体wince为何有这个问题我也不明原因,期待着其他人详解。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但是我的是wince6.0。请问LZ用的是5.0吗?另外,你上面说的暂时的解决办法,如果第一次编译后选了clean那项,除了问题。那么是否要重新创建一个project?然后再注意clean的选择。否则如果我没有备份OK的bsp,怎么办呢?

网友:
关注,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