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方向键选择输入数字

楼主(2008-07-23):
利用方向键选择输入数字
在wince下面做的一个产品
需要输入数字,但是产品不设置键盘,只设置方向键。
所以考虑通过按up和down来选择数字,比如一个编辑框,默认是0,按向上以后就依次变为1,2,3……
请教大家,这样有什么实现的方法呢???
数字
产品
wince

网友A:
可以自己写一个编辑框的类,然后用这个类对象子类化实际的编辑框,
在类中自己处理up,down事件。
如何子类化在网上有很多例子。

网友B:
重载PreCreateWindow函数,处理光标,根据实际的光标动作,对编辑框控件的值进行增删就可以了。

网友C:
接受到按键消息 然后自己处理 用sdk也应该不难

网友D:
谢谢各位,已经有基本思路了。
没触摸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