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08-03-12):
请教一个问题?
用一款芯片,是只用熟悉它的应用电路就可以了呢,还是熟悉它的原理(应用电路或芯片),如一个运放电路。
芯片

网友A:
俺脚着运放电路,是模电中相当重要的部分,原理要知道,常规电路要熟悉。个人感觉越底层的越要熟悉原理,比如数电中的按键电路,复位电路,越集成的越要熟悉电路,比如usb的基本接法。

网友B:
看是模拟还是数字.模拟电路根楼主说的一样.
数字芯片象DSP,MCU就比较麻烦了,除了这些还要软件知识.

网友C:
那如果要将mcu学好,硬件应注意哪些方面?模电我会,数电我也会,但是都不精,还是学校的那点底子。datasheet能看懂,但是一些电路接法,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接,只会依葫芦画瓢。。。

网友D:
送了120分...

网友E:
搞错了,不小心加了10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