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到EVC 的转型问题

楼主:
RT

是一个使用wave***API 录音的程序

D:\WORK\EVC_Projects\EVC RecordHWnd\RecordHWndDlg.cpp(543) :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unsigned short *' to 'char *'

这个错误怎么解决??

另外EVC上怎么进行与声卡的程序,模拟器不行吧???

网友:
TCHAR tmp[32] = L"\0";
swprintf(tmp,L"%d",pSaveBuffer );
pWaveHdr1->lpData  = tmp ;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按照错误提示应该是这样的:
你的 pWaveHdr1->lpData 是 一个char*, (LPTSTR)pSaveBuffer 是一个 TCHAR* ,在unicode(evc下位unicode)编译下为 wchar*
所以你应该用WideCharToMultiByte将pSaveBuffer转化为char*

网友:
pSaveBuffer 定义如下:

网友:
海峰兄
= L"\0";
swprintf(tmp,L"%d",pSaveBuffer );
pWaveHdr1->lpData  = tmp ;

这个还是不行

error C2440: '=' : cannot convert from 'unsigned short [32]' to 'char *'

网友:
pWaveHdr1->lpData  = (LPSTR)pSaveBuffer ;//改成这样就行了。

网友:
对了,
不需要
strcpy(pWaveHdr1->lpData, (LPSTR)pSaveBuffer);
吗?

lpData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WideCharTo ??宽字符拆成多短字符?
弱弱的问一声,
EVC不是只有Unicode吗??而Unicode是宽字符。
海峰兄
怎样使用WideCharToMultiByte将pSaveBuffer转换为char*?

网友:
支持网友xiaohf702的说法,

网友:
nLenthBuf =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strSaveTemp,-1,NULL,0,NULL,NULL);
WideCharToMultiByte(CP_ACP,0,strSaveTemp,-1,(LPSTR)printInfoEx.byPrintBuf,nLenthBuf,NULL,NULL);

网友:
lz,

pSaveBuffer是PBYTE 类型的

直接(char*)pSaveBuffer就能变成 char*的了。

网友:
此方法,可以通过

谢谢各位的关注了

To  lenux:
lpData的定义是
[code]
typedef struct wavehdr_tag
{
    LPSTR       lpData;                 /* pointer to locked data buff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