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ce cab manager的使用方法?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wince cab manager的使用方法?请赐教下。

网友:
WinCAB的操作比较简单,我们既可利用命令菜单、也可利用其快捷工具栏来完成有关制作CAB压缩包的全部工作。利用WinCAB创建自己的CAB压缩包的步骤为:
   1. 启动WinCAB,然后执行“Cabinet”菜单的“New”命令或单击快捷工具栏上的“New cabinet”按钮,准备制作新的CAB压缩包。
   2. 单击快捷工具栏上的“Add (s) to cabinet”按钮,打开“Add (s) to cabinet”对话框。
   3. 选择欲添加到CAB压缩包中的文件后单击“打开”按钮,将它们添加到WinCAB的文件列表中。
   4. 重复执行2-3步,将所有需要压缩的文件都添加到WinCAB文件列表中。
   5. 在WinCAB快捷工具栏的“Cabinet path and name”框中输入或利用“Browse for path and name”按钮指定CAB压缩包的路径及文件名。
   6. 在“Cabinet size”栏中指定CAB压缩包的尺寸,主要有720K、1.44M、ZIP 100M、Flyer 230M、Unlimited等选项可供选择。当用户选择Unlimited选项时(缺省值),WinCAB将直接进行压缩(即不分卷),而当用户选择其余几种选项时,WinCAB将会按照用户选择的容量大小进行分卷压缩。
   7. 在“Compression method”框中选择合适的压缩方式。
   8. 单击“Save cabinet”按钮,WinCAB即会按照用户的要求进行压缩。
&n ;  9. 压缩完成后,WinCAB会给出一个“WinCAB Report”的报告框,向广大用户报告有关文件个数、压缩前后的文件尺寸、压缩率、压缩时间等情况。
   至此,一个CAB压缩包就创建完成了,其压缩率比我们常用的ARJ、ZIP、RAR等压缩包要高许多(约20%),进一步的减少了压缩文件所占用的磁盘空间。另外,由于CAB压缩包具有“只读”属性,在创建完成后即不允许再作任何修改、删除,因此不易受到病毒、误操作等问题的影响,安全性也具有保证,实为广大用户在Windows 95下进行文件的压缩、备份工作时的最佳选择。
   WinCAB还可以创建自解包形式的CAB压缩文档(*.EXE),我们只需通过运行这些自解包压缩文档即可达到释放压缩包中文件的目的,这就可进一步的方便用户的使用。为此,我们只需执行WinCAB的“Options”命令,并在弹出的“WinCAB Options”对话框的“General”选项卡中复选“Create selfextracting cabinets”选项,然后再进行常规的压缩操作即可。

网友:
这么著名的东西,你自己怎么可能搜不到呢。

网友:
VS2005 中新建智能设备部署工程就好 简单又好用

网友:
vs中有生成安装包的

网友:
呵呵,这个在网上都可以搜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