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单片机实现键入数字代码,在LCD上显示相应汉字 ...

楼主(2008-04-10):
如何利用单片机实现键入数字代码,在LCD上显示相应汉字短信内容(急!)
应用要求:输入数字代码,显示相应的汉字短信息内容。
例如:输入01,显示“谢谢”。数字代码和汉字短信息内容的对应关系要便于更新。
请问要将一个含有该对应关系的txt文件(例如文件内容为:01谢谢02不客气03再见)
转换为怎样格式的文件才便于下载到单片机的flash上供应用时读取并显示在LCD上?
如何生成这种格式的文件?文件中的汉字(代码)如何与用于LCD显示的字库中的
汉字代码相对应?
汉字代码
短信息
如何

网友A:
1,先做你要的字的字模
2,用你输入的数字做index,找到字模
3,把他们传到lcd里

网友B:
便于更新,倒是有点难
如不是与电脑联机,更新就有点难了
如与电脑联机,那么不如把文本存于电脑中,信息交互、传送字模数据倒是方便

网友:
如果就只有这几种情况,将汉字的字模放在数组中就可以了。至于如何下载到flash中,你就当用编程器就可以了,显示比较复杂,需要接合硬件才能说明。

网友C:
1. 如果是是有限的字,可以字模软件自己做字库
2. 如果字很多,还是用标准字库

网友D:
字库呀
如果就是几条的,就更容易,弄几条字模纪录就可以咯

网友E:
首先感谢各位大大的提示,特别感谢jennyvenus和yestoyes提供的思路,小弟结贴时会给分的
我再细化一下需求
应用要求:输入数字代码,显示相应的汉字短信息内容。例如:输入01,显示“谢谢”。
数字代码和汉字短信息内容的对应关系为100对,汉字短信息内容为5-16字不等。
要提供客户便捷的方法更新与代码对应的汉字短信息内容。
以下为小弟的思路,不知是否可行,是否有更简便的方法,请高手指点!
计划提供给客户PC上运行的翻译软件,客户可将自己编写的含对应关系的txt文件
(例如文件内容为:01谢谢02不客气03再见)翻译成区位码文件,并转换成HEX或BIN,
通过串口下载到flash上。
应用时单片机从键盘接受代码输入,先从flash上找到对应的条目,以区位码作为字模库索引
找到相应字模送至LCD的RAM
-----------------------------------------------------------------------
或者干脆通过PC上运行的翻译软件,将客户编写的含对应关系的txt文件直接翻译成由字模
组成的文件下载到flash上。这样flash上就只需存放一个客户文件而不必再单独存字库。

网友F:
建议第一种,第二种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