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助:EVC下串口测试程序,运行时程序死掉了!!!!

楼主:
各位高手:
我的串口测试程序在实际的硬件板子上可以打开串口(说明驱动已经加载,在注册表中也可以看到驱动加载)
但是当我短接2-3脚发送数据时程序却死在那里不动了,同一快电路板在XP下却可以通过超级终端实现自己发送接收!
具体程序如下: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OpenPort
描    述: 打开串口
输入参数: LPCTSTR Port: 串口名,如"COM0:","COM1:"
  int BaudRate: 波特率
  int DataBits: 数据位, 取值为7或8
  int StopBits: 停止位
  int Parity  : 奇偶校验位
***********************************
BOOL CSerialPortDlg::OpenPort(LPCTSTR Port, int BaudRate, int DataBits, int StopBits, int Parity)
{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

// 打开串口
m_hComm = CreateFile(Port,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0, 0);
if(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无法打开端口或端口已打开!请检查是否已被占用."));
return FALSE;
}

GetCommState(m_hComm, &dcb); /* 读取串口的DCB */
dcb.BaudRate = BaudRate;
dcb.ByteSize = DataBits;
dcb.Parity = Parity;
dcb.StopBits = StopBits;
dcb.fParity = FALSE; /* 禁止奇偶校验 */
dcb.fBinary = TRUE;
dcb.fDtrControl = 0; /* 禁止流量控制 */
dcb.fRtsControl = 0;
dcb.fOutX = 0;
dcb.fInX = 0;
dcb.fTXContinueOnXoff = 0;

//设置状态参数
SetCommMask(m_hComm, EV_RXCHAR); /* 串口事件:接收到一个字符 */
SetupComm(m_hComm, 16384, 16384); /* 设置接收与发送的缓冲区大小 */
if(!SetCommState(m_hComm, &dcb)) /* 设置串口的DCB */
{
MessageBox(_T("无法按当前参数配置端口,请检查参数!"));
ClosePort();
return FALSE;
}

//设置超时参数
GetCommTimeouts(m_hComm, &CommTimeOuts);
CommTimeOuts.ReadIntervalTimeout = 100; /* 接收字符间最大时间间隔 */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Multiplier = 1;
CommTimeOuts.ReadTotalTimeoutConstant = 100; /* 读数据总超时常量 */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Multiplier = 0;
CommTimeOuts.WriteTotalTimeoutConstant = 0;
if(!SetCommTimeouts(m_hComm, &CommTimeOuts))
{
MessageBox(_T("无法设置超时参数!"));
ClosePort();
return FALSE;
}

PurgeComm(m_hComm, PURGE_TXCLEAR ? PURGE_RXCLEAR); /* 清除收/发缓冲区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 CALLBACK CSerialPortDlg::OnCommRecv
描    述: 串口接收数据成功回调函数
****************************************************/
void CALLBACK CSerialPortDlg::OnCommRecv(CWnd* pWnd, char *buf, int buflen)
{
CString tmp;

CSerialPortDlg * pDlg = (CSerialPortDlg*)pWnd;
CEdit *pRecvStrEdit = (CEdit*)pDlg->GetDlgItem(IDC_REC_DISP);
/* 取得控件指针 */
for (int i = 0; i < buflen; i++, buf++)
{
tmp.Format(_T("%c"), *buf); /* 将字符转换为字符串 */
pDlg->m_strRecDisp += tmp;
}

pRecvStrEdit->SetWindowText(pDlg->m_strRecDisp); /* 显示在窗口上 */
}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CommRecvTread
描    述: 串口接收线程
输入参数: LPVOID lparam: 线程参数,创建线程时传入
返    回: 0: 线程退出, 返回值没特殊含义
*************************************************/
DWORD CSerialPortDlg::CommRecvTread(LPVOID lparam)
{
DWORD dwLength;
char *recvBuf = new char[1024];
CSerialPortDlg *pDlg = (CSerialPortDlg*)lparam;

while(TRUE)
{ /* 等待线程退出事件 */
if (WaitForSingleObject(pDlg->m_ExitThreadEvent, 0) == WAIT_OBJECT_0)
break;

if (pDlg->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 从串口读取数据 */
BOOL fReadState = ReadFile(pDlg->m_hComm, recvBuf, 1024, &dwLength, NULL);
if(!fReadState)
{
//MessageBox(_T("无法从串口读取数据!"));
}
else
{
if(dwLength != 0)
OnCommRecv(pDlg, recvBuf, dwLength); /* 接收成功调用回调函数 */
}
}
}

delete[] recvBuf;
return 0;
}

// 定义串口设置参数表格
const CString PorTbl[6] = {_T("COM1:"),_T("COM2:"),_T("COM3:"),_T("COM4:"),_T("COM5:"), _T("COM6:")};
const DWORD BaudTbl[6] = {4800, 9600, 19200, 38400, 57600,115200};
const DWORD DataBitTbl[2] = {7, 8};
const BYTE  StopBitTbl[3] = {ONESTOPBIT, ONE5STOPBITS, TWOSTOPBITS};
const BYTE  ParityTbl[4] = {NOPARITY, ODDPARITY, EVENPARITY, MARKPARITY};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OnOpenCom
描    述: "打开端口"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
*************************************/
void CSerialPortDlg::OnOpenCom()
{
DWORD IDThread;
HANDLE hRecvThread; /* 接收线程句柄 */
UpdateData(TRUE);

CString strPort = PorTbl[m_ComboPort.GetCurSel()]; /* 查表获取参数值 */
DWORD baud = BaudTbl[m_ComboBaud.GetCurSel()];
DWORD databit  = DataBitTbl[m_ComboData.GetCurSel()];
BYTE stopbit    = StopBitTbl[m_ComboStop.GetCurSel()];
BYTE parity = ParityTbl[m_ComboParity.GetCurSel()];

BOOL ret = OpenPort(strPort, baud, databit, stopbit, parity); /* 打开串口 */
if (ret == FALSE)
return;

m_ExitThreadEvent = CreateEvent(NULL, TRUE, FALSE, NULL); /* 创建串口接收线程退出事件*/

// 创建串口接收线程
hRecvThread = CreateThread(0, 0, CommRecvTread, this, 0, &IDThread);
if (hRecvThread == NULL)
{
MessageBox(_T("创建接收线程失败!"));
return;
}
CloseHandle(hRecvThread);

m_ButOpen.EnableWindow(FALSE); /* 打开端口按键禁止 */
m_ButClose.EnableWindow(TRUE); /* 关闭端口按键使能 */
MessageBox(_T("打开") + strPort + _T("成功!"));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OnOpenCom
描    述: "关闭端口"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
******************************************/
void CSerialPortDlg::OnCloseCom()
{
if (m_ExitThreadEvent != NULL)
{
SetEvent(m_ExitThreadEvent); /* 通知线程退出 */
Sleep(1000);
CloseHandle(m_ExitThreadEvent);
m_ExitThreadEvent = NULL;
}

m_ButOpen.EnableWindow(TRUE); /* 打开端口按键禁止 */
m_ButClose.EnableWindow(FALSE); /* 关闭端口按键使能 */
ClosePort();
}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OnOpenCom
描    述: "关闭端口"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
******************************************/
void CSerialPortDlg::OnSend()
{
DWORD dwactlen;

if (m_hComm == INVALID_HANDLE_VALUE)
{
MessageBox(_T("串口未打开!"));
return;
}

UpdateData(TRUE);
int len = m_strSendEdit.GetLength(); /* 取得输入字符串长度 */
char *psendbuf = new char[len];

for(int i = 0; i < len;i++)
psendbuf = (char)m_strSendEdit.GetAt(i); /* 转换为单字节字符 */

WriteFile(m_hComm, psendbuf, len, &dwactlen, NULL); /* 从串口发送数据 */

delete[] psendbuf;
}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OnClearSend
描    述: "清除发送缓冲区"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
************************************/
void CSerialPortDlg::OnClearSend()
{
m_strSendEdit = _T(""); /* 清除发送区的字符 */
UpdateData(FALSE);
}
/********************************************
函数名称: CSerialPortDlg::OnClearRec
描    述: "清除接收缓冲区" 按键单击事件代码
*********************************************/
void CSerialPortDlg::OnClearRec()
{
m_strRecDisp = _T("");
SetDlgItemText(IDC_REC_DISP,m_strRecDisp); /* 清除接收区的字符 */
}

网友:
死在那里,死在哪里呢?

网友:
打开串口程序Serial.exe
1、COM1可能已经被占用,因为打开时提示:“无法打开端口或端口已打开!请检查是否已被占用”
2、当我打开串口COM2
   提示成功后(COM2打开成功)
   然后在发送数据区输入几个字母
   点发送按钮
   程序就不动了,完全的死在那里,但是CE系统还没死
3、这时再打开这个串口程序(Serial.exe),点击打开串口,发现COM2已经被占用,提示:“无法打开端口或端口已打开!请检查是否已被占用”
   (可能因为第一次打开串口程序Serial.exe时打开了COM2),
   换COM3,又可以打开,
   再次发送数据,程序又死在那里

如果在发送数据区输入完数据,只要不点“发送数据”那个按钮,点清空发送区,或者关闭串口,程序都不死
只要点发送数据程序必死!!

网友:
你不能跟踪调试啊。

要不写些日志文件,看是在哪里死的。

网友:
1、自己跟踪调查每一步是否成功

2、 串口死锁 基本和驱动的实现有关, 应用层方面主要关系到你打开串口的方式和 读取数据的方式,有的中断 有点是直接读取

并不是每个驱动对终端方式都实现的很好,死锁大部分和这方面有关系。

3、 检查你的配置参数, 一般情况下,这些配置参数影响驱动的相关参数配置,影响接收数据的性能的事件触发频率

网友:
板子是X86的
BSP中的驱动看不到,郁闷!!
跟踪调试需要怎么做呢??
是用ActuveSync那个吗????

网友:
COM1可能已经被占用,因为打开时提示:“无法打开端口或端口已打开!请检查是否已被占用”

为什么啊?

网友:
可能是做调试信息用了吧
我也不清楚,听别人说的

TO:slyzhang
“串口死锁 基本和驱动的实现有关, 应用层方面主要关系到你打开串口的方式和 读取数据的方式,有的中断 有点是直接读取

并不是每个驱动对终端方式都实现的很好,死锁大部分和这方面有关系”
不同的读取数据方式跟应用程序没有关系吧
如果是这个问题我需要怎么做呢??
修改驱动还是修改应用程序??

网友:
串口发送都死,确实比较奇怪,一般是接收比较容易出问题.
用activesync连接后可以单步调试,但是evc下需要平台sdk,可以把程序转到vs2005下(需要安装平台sdk或者标准sdk for wince),使用vs2005连接activesync调试
或者使用日志文件,记录死机位置,不过我估计是在writefile那里死掉,也许是驱动有问题,或者串口配置不对.
可以尝试配置串口后,再把串口配置读出来,看看有没有真正配置进去.

另外,我觉得你的程序里串口接收线程似乎有点问题,你可以先把
// 创建串口接收线程
hRecvThread = CreateThread(0, 0, CommRecvTread, this, 0, &IDThread);
if (hRecvThread == NULL)
{
MessageBox(_T("创建接收线程失败!"));
return;
}
CloseHandle(hRecvThread);
这段注释掉试试

网友:
"但是当我短接2-3脚发送数据时程序却死在那里不动了"你想自收自发是吧。

那不这样接呢?能发送吗?

你维护一个日志文件,发送完成就写一次,接收到写一次,以此来判断是否成功发送,是否接收到的。

网友:
不短接2-3脚也是一样

只要在发送区输入数据
点击发送程序就死翘翘了

根本不能判断是否发送成功

同样的程序
移植到VC++60
用两台PC机(或者一台PC自收自发)通信都没问题

只是有时候有点慢,象卡住了一样,但一会就好了

网友:
LZ移植有问题

网友:
????
在EVC下程序总死是怎么回事呢
??
同样的程序在VC++下编译后在PC机上运行应用没问题
说明程序本身应该可以实现串口收发的功能

在CE下
串口的驱动程序在注册表上看已经加载了
并且在CE下运行该程序也可以打开串口
只是不能收发数据

网友:
还需要顶起来!

网友:
串口可以打开 说明底层驱动没有问题,最起码在流式驱动导出函数这里都是正常的,那么是否正常实现了呢?不可而知。

既然打开了,那就 不要使用线程,使用最原始的办法
1.从打开串口到配置串口,到写入一个字符,查看每一步骤的返回值为什么。
2.读写串口尽量不要使用事件的方式,直接读写。。。

另外  短接2 3 请在板子上电前做好,负责可能引起硬件死机或者电脑串口问题。
    如果可能  请在 VC下测试你的程序后 再移植到EVC下,基本不用修改什么代码。

你的EVC程序比较容易死锁,假设硬件驱动没有问题, 那肯定是你写程序的问题   用EVC写的程序就有问题, 这没有理由。

网友:
这个程序可以在开发板上和计算机做实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