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LoadImageFile函数

楼主:
我想打开png图片,上网查到要用SHLoadImageFile函数可以,但是使用SHLoadImageFile函数需要aygshell.lib,我在网上找不到aygshell.lib,却下载了AYGSHELL.DLL,可是光有AYGSHELL.DLL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用它。
希望高人指点一下怎么用AYGSHELL.DLL来使用SHLoadImageFile函数,或者哪位高人有aygshell.lib能发给我?(lijunminjay@hotmail.com)非常感谢

网友:
你系统不支持,就不能用,windows mobile才能用。

网友:
使用
loadlibrary
GetProcAddress
freelibrary

网友:
我虽然有AYGSHELL.DLL,但是不知道接口,所以不能确定应该怎么使用AYGSHELL.DLL。只能自己试着写:
            CBitmap bitmap;
           bitmap = NULL;
           HINSTANCE hInst;
           hInst = LoadLibrary(_T("AYGSHELL.DLL"));
           typedef HDC (*ADDPROC) (CString);
           ADDPROC LoadImage = (ADDPROC)GetProcAddress(hInst,_T("SHLoadImageFile"));

           bitmap.Attach(LoadImage(_T("C\\Maps\\Icon.png")));

            BITMAP bmpInfo;

       bitmap.GetBitmap(&bmpInfo);
       CDC bitmapDC;

           CDC *pDC;
           pDC = ((CStatic*)GetDlgItem(IDC_STATIC_BK))->GetDC();
           bitmapDC.CreateCompatibleDC(pDC);

       //bitmapDC.CreateCompatibleDC(&dc);
       CBitmap* pOldBitmap = bitmapDC.SelectObject(&bitmap);
       pDC->BitBlt(20, 20, bmpInfo.bmWidth, bmpInfo.bmHeight, &bitmapDC, 0, 0, SRCCOPY);
       bitmapDC.SelectObject(pOldBitmap);
       bitmap.DeleteObject();
但是没有显示出Icon.png,希望会用AYGSHELL.DLL的高手指点一下,或者有aygshell.lib能发给我那就最好了,我只要直接调用SHLoadImageFile函数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那谁有aygshell.lib吗? 谢谢!!!

网友:
装个platform builder for wince 就什么都有了。

网上找找吧。

网友:
虽然在ppc的帮助文档中的
SHLoadImageFile说明中指出wince中可以支持。
如下:
Requirements
Pocket PC: Windows Mobile 2003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Header: Declared in Aygshell.h.
Library: Use Aygshell.lib.

但是,我从wince 5.0build出来的os中的aygshell.dll中没有找到

这个函数。

在wince5.0的帮助文档也没有找到其定义。

估计没有支持的。

网友:
Requirements
OS Versions: Windows CE 1.0 and later.
Header: Shellapi.h.
Link Library: Coredll.lib.

网友:
不好意思,弄错了。

网友:
原文是:
Pocket PC: Windows Mobile 2003 and later.
OS Versions: Windows CE .NET 4.0 and later.
Header: Declared in Aygshell.h.
Library: Use Aygshell.lib.
我现在在VisualStudio下面(“F:\Microsoft Visual Studio 8\SmartDevices\SDK\PocketPC2003\Lib\armv4”)找到了aygshell.lib,并将它复制到我的工程目录下以后,在我的程序里添加#pragma comment (lib,"aygshell.lib")编译后,还是出现error C2065: 'SHLoadImageFile' : undeclared identifier的问题。

网友:
Aygshell.h中保证有该api的声明。

网友:
难道我aygshell.lib用错了?不应该#pragma comment (lib,"aygshell.lib")这样用?还是除了添加#pragma comment (lib,"aygshell.lib")语句外还需要在哪里修改代码?

网友:
你总得include上头文件吧。

网友:
我加上#include 后显示: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Aygshel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加上#include "Aygshell.h" 后显示: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include file: 'winuserm.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然后我把'winuserm.h复制到我项目下面,并把#include 改成#include "winuserm.h"编译后则显示: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SIPSTATE'
error C2061: syntax error : identifier 'IShellPropSheetExt'
唉!伤脑筋!

网友:
有哪位大侠以前用过SHLoadImageFile函数的,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麻烦你说一下你用的什么系统?
要是ce系统就想别的办法吧。
微软不支持,你也没有办法。

好像ce6下有对png的支持,但是我还没看过呢。

网友:
都说了,你不能用SHLoadImageFile,你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呢.

网友:
sorry,我没有看懂,是不是在CE上不能用SHLoadImageFile函数?

网友:
是啊,都说过了ce5上不支持这个。

你用www.google.com搜一下看看老外有没有办法了。

网友:
非要用png?可以用其它格式的图片代替啊

网友:
我之所以想用Png格式的图片,是因为png图片有半透明或者圆角图形等图片,比较好看,其他格式的图片没有办法做到的。

网友:
BMP显示可以指定透明色,但半透明实现不了。

网友:
对的,BMP指定透明色我知道,就是不能实现半透明的。所以想用png格式的图片,他可以显示半透明。所以想用SHLoadImageFile函数。谁知大家告诉我CE上不能用。真郁闷!!!

网友:
那请问各位高手,CE上有可能实现类似于png格式的半透明图片的显示方法吗?

网友:
告诉你一个好办法:用32位位图(从png中转换过来),这样的位图带有一个透明通道,利用wince 5.0里的一个函数alphablend(注意,标准模拟器里不包含这个函数,必须自己用pb定制),这个函数可以实现你想要的透明和漂亮的圆角。
我已经实现了,但是老大觉得32位位图比较大,考虑到我们的内存,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现在想直接用png来画。

网友:
搞了那么多事情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那就是用比较笨的办法把,好多国外的软件中 对系统无关的  图像处理的哦用这个, 可以实现很多的想法。

读取 BMP图像,直接进行图片间的原始数据的处理,alphablend  不是也是这样算出来的么?

如果有背景的话  那就背景和前景进行图片运算。。

网友:
LS,直接对BMP图像像素进行处理的话,恐怕效率是个问题

网友:
是呀,每副图片都那么搞的话,那程序会慢很多的吧?毕竟我们写的不是专门用来处理图像的软件。

网友:
ce上的不能和pc上一样靠好看取胜的。

性能才是王道。

网友:
那在WinCE上能打开矢量图吗?

网友:
那在EVC3.0+PPC2002上是否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