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tangle 画出的矩形怎么去掉边框

楼主(2008-11-13):
Rectangle 画出的矩形怎么去掉边框
HDC hdc;
hdc = GetDC (hWnd);
HBRUSH hBr;
hBr = (HBRUSH) CreateSolidBrush(RGB(255,0,0));
HBRUSH hOldBr = (HBRUSH) SelectObject (hdc, hBr);
Rectangle (hdc, 0, 0, 50, 50);
SelectObject (hdc, hOldBr);
DeleteObject(hOldBr);
用以上代码画出的矩形如何去掉边框
请高手指点,谢谢
边框
如何

网友A:
画刷是填充矩形内部的
画笔呢?画矩形的边框。所以只要相应设置一下所使用的PEN就可以啦!

网友B:
我加了以下代码,好用了
HPEN hPen=CreatePen(PS_SOLID,2,RGB(255,255,255));
SelectObject(hdc, hPen);
谢谢91program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