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转串口驱动的问题

楼主:
usb转串口就是virtual com么?
我用的是Z-TEK的usb转串口,在linux下当波特率达到38400时就不能正确接收数据,我是否需要装个驱动?
我在这个网站上看到有linux驱动,不知道是不是,下载后是一个。c文件,还有makefile,我如何装这个驱动?
我进到文件夹里make了一下,全是错误阿
请各位指教!!

网友:
我用的是redhat9,usb2com的,不需要装驱动,波特率57600也没有问题.直接在minicom中改下串口的配置成/dev/usb就行了.

如果编译程序出错,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

网友:
引用楼主 witt1982 的帖子:
usb转串口就是virtual com么?
我用的是Z-TEK的usb转串口,在linux下当波特率达到38400时就不能正确接收数据,我是否需要装个驱动?
我在这个网站上看到有linux驱动,不知道是不是,下载后是一个。c文件,还有makefile,我如何装这个驱动?
我进到文件夹里make了一下,全是错误阿
请各位指教!!

.c文件在什么地方下的 ,俺想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