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下如何对u盘进行读写编程

楼主:
我需要检测一下自己移植完了的USB驱动是否完全工作正常,因此我想在windows ce下编写一个小应用程序,实现对插入板子usb port的u盘的读写。
没有经验,请高手执教,指点一下。

网友:
??? 如果系统支持的话,那你应该可以直接在系统中看到U-DISK的盘符,并且打开. 不用额外写吧.

网友:
不需要写应用,直接上电,插入U盘,看WINCE是否能识别出USB设备,并能对其读写。完全成功当然ok,要是不成功就去看驱动的调试信息了。

网友:
目标板没有LCD,只有串口和USB,通过串口我看到了U盘mount成功的消息,但也有一些关于USB的fail/error的消息,现在正处于移植仍未完全完成的阶段,所以想通过写一个小应用测试一下USB的读写功能。

网友:
createfile时指定目录在U-DISK上,然后随便写点东西,再读出来打印一下. 注意绝对路径就行.

网友:
帮顶一个,接着学习

网友:
绝对路径好像不太容易能搞定?应用程序往U盘写会不会把U盘上原有的东西覆盖掉?

网友:
U盘挂载后叫什么名字是注册表里有的,然后按4楼说的读写

网友:
不需要LCD,用ActiveSync连上,用RemoteDisplay就能看了。

怕把U盘上原有东西覆盖掉,就找个空的来试。
而且正好也以此测试驱动是否有问题。如果真的覆盖掉了,那……

网友:
我的板子的OTG port被设计成只能做HOST而不能做client,因此ActiveSync方法应该无法使用吧。
想用createfile函数,问题是怎么才能知道对应USB port的名称。

网友:
查了注册表,USBHDProfile项下Name为USB Hard Disk Drive, Folder为Hard Disk.
那我应该怎么写creatfile的第一个参数,是createfile(TEXT("\\Hard Disk\\a.txt"),...  ?

网友:
何必CreateFile呢。直接CFile *fp; fp=open.......就行了。反正你也是简单测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