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

楼主(2008-12-09):
二极管
大家能不能把二极管的功能说说!
一人说一个好了!
谢谢!
二极管

网友A:
有点无语了,百度就能找到,教科书一把的东西,就不用浪费分发帖了吧。

网友B:
晕,pn结的单向导通,别的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扩展的。

网友C:
可以降压,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意思哦?

网友D:
我只是想请教你们一些经典的应用二极管的电路!
比如这个图片
其中D1管是防止外部信号的正电源冲击,D2管是防止外部信号的负电源冲击!

网友E:
开关???滤波??稳压???

网友F:
lz我理解你的意思,二极管是利用pn结的单向导通性制作的器件,有种普遍应用是反并接在器件上防止冲击,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功能,比如续流等等,网上查查即可~

网友G(2010-03-08):
这还用问吗?根据单向导通,反向截止的特性,充电保护里面常用作,防止反充电,这要根据不同材料的二极管的化学成分来决定的,例如:收音机里的检波二极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