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破解

楼主(2008-07-06):
IC破解
请问有那位高手可以把AT88SC153这个芯片的 程序破解出来
芯片
程序

网友A:
晕倒……AT88啊,我们就用这个做加密芯片的。
芯片流程很简单,类IIC接口(无地址),正常读写就行了。
加密的功能是由于其前128字节可写入ID、密码之类的东西,如果校验不对,就无法对后续空间的内容进行操作。没什么复杂的。

网友B:
没有密码能不能读出来数据?

网友C:
这个芯片里面是8*8的数据位。谁可以做的 话可以联系我
我的QQ:739658196
邮箱:maxsee9999@vip.163.com
MSN:maxsee9999@hotmail.com

网友D:
没有密码不能读数据区数据。只能读写加密区寄存器。

网友E:
没有密码 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