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的deploy功能如何让程序在wince板子上进行调试呢?

楼主:
我开发一个DLL,然后自己写了一个应用程序调用这个DLL,已经肯定知道这个应用程序是正确的。但是DLL有点问题。

我的DLL工程上设置deploy的device选项选择wince device
能够连接上我的板子,但是连接到最后就说
le...
Deployment and/or registration failed with error: 0x8973190e. Error writing file '%CSIDL_PROGRAM_FILES%\amr_enc_dmo\amr_enc_dmo.dll'. Error 0x80072736: 在一个非套接字上尝试了一个操作。

或者就
Error writing file '%CSIDL_PROGRAM_FILES%\amr_enc_dmo\amr_enc_dmo.dll'.(null)

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办呢?

然后我deploy这个DLL,如何使得调试的时候能够自动启动我自己的应用程序exe呢?

谢谢大家了

网友:
at the projects- setting-configuration properties-deployment-remote directory, set another directory

debug:
set debugging -remote executable to your exe's directory

网友:
lenux:

可以讲清楚点么?

mpegEncDmo 是我的dLL project, 而cap.exe要调用这个DLL和dump.dll 其中dump.dll 是已经在板子上装好了,那么怎么设置呢?

remote   directory:%CSIDL_PROGRAM_FILES%\mpegEncDmo  ???

网友:
please to be sure that you have enough program memory in device.
at   the   projects-   setting-configuration   properties-deployment-register output- no

set   projects-   setting-configuration   properties-debugging   -remote   executable = mpegEncDmo's   directory + mpegEncDmo.exe.
sample:   \\windows\\mpegEncDmo.exe

网友:
lenux:

如果我调试两个DLL: a.dll,b.dll
调用的exe为:c.exe

dll调用的顺序是a.dll,b.dll

我在两个dll的deploy 和debug都设置了相同的remote 和deployment

我如何在执行到a的dll的时候能够执行a的source code 如果调用b.dll的时候能够执行b的source code呢?

我上次在乱弄的时候给我弄成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几天一直都不成功

网友:
谢谢  lenux

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