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eCommandBar的工具条的问题

楼主:
CCeCommandBar的工具条怎么设置才能够使得按钮可以有下压的状态,以表示当前正在进行某项操作。

网友:
多发了一次,麻烦管理员删掉一个可以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解决方法如下:
void CMyWnd::OnUpdateXXX(CCmdUI* pCmdUI)
{
    BOOL bCheck = /* determine if the button should be checked */

    if(::IsWindow(pCmdUI->m_pOther->GetSafeHwnd()))
        pCmdUI->m_pOther->SendMessage(TB_CHECKBUTTON, pCmdUI->m_nID, MAKELONG(bCheck , 0));
    else
        pCmdUI->SetCheck(bCheck);
}

上面的判读是针对菜单和工具条的

这里有答案:http://www.pocketpcdn.com/articles/mfcsetcheck.html

网友:
接分

我最愿意干,哈哈...